请教一个F3A,A-16动作里面第十个‘螺旋3周’

楼主(2018-01-03):
A-16里面有个这个动作如下:

之前玩儿的FPV。最近因为刚开始练习固定翼F3A。想请教朋友这个动作如何做,我不是特别清楚。

网友A:
以正飞进入为例:油门收小、拉杆增大迎角让飞机减速,直至飞机停顿的瞬间方向和升降打满开始螺旋(做螺旋动作时升降、方向的舵量要足够大,否则螺旋很难做出来或螺旋半径太大),一般副翼可以不用补偿,以进入位置为起点开始数螺旋圈数,数3圈后倒飞改出结束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正飞进入为例:油门收小、拉杆增大迎角让飞机减速,直至飞机停顿的瞬间方向和升降打满开始螺旋(做螺旋动 ...

收到了!我会练习练习看看!多谢耐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