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提示罗盘有问题,解不了锁。

楼主(2018-01-03):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链接MP地面站校准罗盘,转动外置罗盘都没反应,并且白点和红点都没显示。之前都很正常的,飞着飞着突然有偏航的现象,然后迅速手动降落了,回来接地面站方向就错落了,再校准就不好用了。固件也重新刷了还是不行,大神们帮我看看是不是罗盘坏了?

楼主:
自己顶。解不了锁,提示罗盘不健康,数据也是调整的外置罗盘,跳线帽早就拔掉了。之前玩了好几个月都挺好,线路和端子都检查过没有断路和虚焊的情况,固件也重刷3.1.5了。最主要是地面站校准罗盘的时候没有红白点,只有十字架,转动罗盘没反应,两个版本的地面站都这样。

网友:
罗盘挂了.....

楼主:
谢谢,原来是数据线不好,换了一条好了。靠!真把我累了

网友(2018-05-22):
引用 楼主:
谢谢,原来是数据线不好,换了一条好了。靠!真把我累了

感谢楼主,  我用一条数据线死磕两天,怎么都不行,  换一条数据线抱着试试的心态,卧槽,居然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