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船蒙完皮后能不能直接批原子灰?

楼主(2018-01-03):
请教大神,船蒙完皮后能不能直接批原子灰?
因为蒙皮技术不过关,导致船体很不平整,我想先批原子灰,然后再打磨,刷环氧,这样可行吗?(考虑到如果先刷环氧的话,因为环氧硬度比较高不好打磨,所以想直接在蒙皮上批原子灰,这样会不会起皮?

网友:
我一般先打磨,刷内外环氧再打磨,最后批灰打磨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可以批原子灰,打磨平整再刷环氧糊玻璃布。

网友:
用木条蒙皮的可以打磨平整的!

网友A:
    一般来说,我们打磨船体的目的,一是把船壳打磨的平整便于喷涂,二是要使船更加坚固和不漏水,第三也要尽量的减轻一些重量。

    因此如果是打磨木质船壳,我通常步骤是糊好船体以后,1先打初步打磨一遍,因为木头总比干透的原子灰要好打磨,2.少量的刮灰打磨出基本的船型但不必太细,3.涂环氧树脂和蒙玻璃纤维,4.继续刮灰打磨直到光滑满意,5.喷漆,刮灰,打磨反复多次,修补直到满意为止
    这样主要是为了可以把灰刮的薄一点,既能减少后来的工作量,也使船壳不至于太重。当然也可以先刮上灰然后一起打摩,只是这样可能比较费劲,因为原子灰干透了后要比木质更加坚硬,打磨起来要困难一些。涂环氧树脂和蒙玻璃纤维是为了加固船体和防水,但是蒙上玻璃纤维后,不可能很光滑,所以仍然要继续刮灰和打磨以后才可以喷漆,因此,没有必要一开始就把船壳打磨的非常光滑。
    但这个步骤并不是固定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总之原则就是,既要把船壳做的美观漂亮不漏水,又要轻巧坚固不要超重,工艺上也要便于操作,尽量偷点懒一点拙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我们打磨船体的目的,一是把船壳打磨的平整便于喷涂,二是要使船更加坚固和不漏水,第三也要 ...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我们打磨船体的目的,一是把船壳打磨的平整便于喷涂,二是要使船更加坚固和不漏水,第三也要 ...

真理      你要想船型好看准确 就  木质船体打磨后 上灰打磨,随后糊环氧。然后继续上灰打磨 喷漆                 一般就木质船体打磨后上环氧后再打磨    最后上灰的打磨喷漆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我们打磨船体的目的,一是把船壳打磨的平整便于喷涂,二是要使船更加坚固和不漏水,第三也要 ...

专家的指导就是经典!

网友C:
建议先刷一层环氧树脂固定木条干后再披原子灰打磨,这样可以避免直接打磨木条后厚薄不均影响强度,披原子灰打磨光滑后蒙纤维布的好处是可以有效避免气泡。注意蒙布前先刷环氧树脂,等20分钟左右粘手后再贴布,把布刮平粘牢后再刷一层环氧树脂让布浸透,折角处难以贴平的地方可以用塑料薄膜覆盖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家的指导就是经典!

过奖了一起讨论,共同提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刷一层环氧树脂固定木条干后再披原子灰打磨,这样可以避免直接打磨木条后厚薄不均影响强度,披原子灰 ...

这方法好,原来我先贴布,再上,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方法好,原来我先贴布,再上,好麻烦,

贴完布还是需要继续上原子灰的!

网友:
蒙皮---刷胶防水----打磨-----腻子(原子灰)---打磨----喷漆

我用的工业AB胶,强度高,省略的玻璃布环节。

仅供参考

网友(2019-09-18):
纤维布可以剪成好几片一面一面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