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掉了三架飞机了,inav固件

楼主(2018-01-03):
飞固定翼的兄弟们,你们飞固定翼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切返航都无效的情况?
我的固件版本1.72和1.73,飞穿越,距离3公里左右,快到失控点的时候,有时候能顺利返航,有时候直接自由落体,前面两架穿越机都是一样的情况,最后一架飞机直接倒扣着炸鸡。
三架飞机中,只有控和固件是一样的,其他都是新的,问问你们有没有遇到同样的情况
我怀疑是固件本身的一个bug。
现在穿越机都不敢飞了,停在家里算了,太可怕了,动不动就自由落体。

网友A:
你彻底打消了我给直机改iNAV固件的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彻底打消了我给直机改iNAV固件的念头

是的,问题太大了,固件会产生这个问题,太可怕了

网友B:
用的什么飞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飞控呢

f3 f4 f7,三架飞机三种飞控

网友:
inav不是固定翼的固件么

网友C:
你是表演杂技的,想同时跳平衡木,对吧

网友D:
是不是公安对禁 飞实施了信号拦截,当到达一定距离或高度就给你干下来了,哈哈,还不赶快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表演杂技的,想同时跳平衡木,对吧

这两者可以兼得,理论上,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公安对禁 飞实施了信号拦截,当到达一定距离或高度就给你干下来了,哈哈,还不赶快跑

还是他们厉害,我们老百姓还是呆在家最好

网友E:
固定翼?穿越?3公里?穿越就算固定翼也飞不到3公里啊。你这很明显应该是远航。远航用个APM不好吗?U2不好吗?F3系列毕竟不算专业的固定翼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定翼?穿越?3公里?穿越就算固定翼也飞不到3公里啊。你这很明显应该是远航。远航用个APM不好吗?U2不好 ...

是的,你没看错,f7飞控,三公里,穿越机,并非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定翼?穿越?3公里?穿越就算固定翼也飞不到3公里啊。你这很明显应该是远航。远航用个APM不好吗?U2不好 ...

对,飞的比较远了点,apm也飞过,都bug,f3也飞过,也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飞的比较远了点,apm也飞过,都bug,f3也飞过,也有问题

个人认为啊,穿越机一般是以低空高速飞行穿越复杂地形的小轴距四轴。你这个3公里远航用穿越机型是为啥呢?续航就是个问题。在远航方面,明显F3飞控不占优势啊,F7也不擅长啊。它们都是典型的穿越用飞控。主要灵活为主吧。你这个到返航点就炸机我个人感觉是不是很GPS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啊,穿越机一般是以低空高速飞行穿越复杂地形的小轴距四轴。你这个3公里远航用穿越机型是为啥呢 ...

远航只需要他保持很小的倾斜角度就可以了,我只是用了飞控的一小部分而已。
如果gps有问题,会自己飞走的,不可能引起倒扣炸鸡的情况。
如果是控的问题,随便发射什么指令,飞控都不会倒扣的

网友:
一直用pix  返航好用啊 没出啥问题  3.4.6固件

网友F:
一直用inav 很正常的。你多大电池 多少起飞重量 多大油门 电流消耗飞的3km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用inav 很正常的。你多大电池 多少起飞重量 多大油门 电流消耗飞的3km

我用的2200电池,210机架,续航八分钟,来回六公里很正常

网友:
目视飞就行了,哈哈

网友G:
正想用呢,再观察观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想用呢,再观察观察吧。

我已经掉了三架了,你还是小心,固件的问题很大

网友H(2018-10-18):
楼主,我最近也在F3上刷了INAV固件,但十分不好用,用的GPS模块也是老的UBLOX7,能3D识别,但只要设置failsafe的RTH之后,这个选项必定会不通过,用其他模式则没事,楼主有试过么?

网友:
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最近也在F3上刷了INAV固件,但十分不好用,用的GPS模块也是老的UBLOX7,能3D识别,但只要设置fails ...

只要在飞控上有gps定位模式的,没有6颗卫星锁定的情况下,都不能起飞,这就是inav固件。

网友I(2018-12-22):
问题解决了吗?   inav  返航稳定吗?打算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题解决了吗?   inav  返航稳定吗?打算入手的

已经搞定了

网友J(2019-02-09):
找到了吗,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找到了吗,是什么原因?

找到了,遥控器信号弱,引起了信号错乱,就是说,没有打辅翼,接收到了辅翼的信号了

网友K(2019-03-24):
问下楼主,我的都按照教程设置好了,怎么飞起来了会顺时针转圈呢,遥控器我也检查过了都是中位,指南针也选了CW270F ,GPS是BN880罗盘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问下楼主,我的都按照教程设置好了,怎么飞起来了会顺时针转圈呢,遥控器我也检查过了都是中位,指南针也选 ...

估计是进去失控返航模式了,还有一种,就是遥控器飞方向没有调整到中立位置

网友K:
引用 楼主:
估计是进去失控返航模式了,还有一种,就是遥控器飞方向没有调整到中立位置

我在想应该是地面站设置那里有问题吧,我记到BF固件都有个中立点一般是1520,但是inav里面我看没有这个设置,只有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在想应该是地面站设置那里有问题吧,我记到BF固件都有个中立点一般是1520,但是inav里面我看没有这个设 ...

你检查一下地面站的模式,是否存在重复模式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检查一下地面站的模式,是否存在重复模式

已经找到原因了,我的遥控器中位是1520,飞控默认是1500中位,所有飞起来Y/R/P3个方向都有20的偏移。我把遥控器微调到1500的中位就正常了。但是BF接收机那里都有中位值的修改。我看inav里面就没有了,只有个油门中位还是0.几的显示,不知道怎么调成1520中位。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已经找到原因了,我的遥控器中位是1520,飞控默认是1500中位,所有飞起来Y/R/P3个方向都有20的偏移。我把 ...

inav比较原始,要在遥控器里调整,然后把死区调整为10,默认为5

网友L:
你可能开启了失控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可能开启了失控自锁

已经搞定了,今天打破自己的纪录,五寸机飞行十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