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好用的3S电机

楼主(2018-01-03):
花牌的电机停产了,电机轴也买不到了。蝎子的太贵,求推荐好用的电机,能自己换轴,有轴配的。感谢!

网友:
3s 买亚拓450mx  换轴麻烦点

网友:
我的3s花牌电机在450上日地球多次轴也没问题,能干坏电机轴的不得了啊

楼主:
轴主要是磨损有旷量了,用也可以,就是噪音大点,还有心里因素

网友:
我两个花牌在机上。这停产轴有点

网友A:
能把电机轴飞坏了,一定是爽飞了。换个新电机也值了

网友:
重绕就行了。杂牌都可以

网友:
6s比3s贵的不多啊,随便个垃圾6s电机都强过蝎子3s。
一定要换轴的话,XXD2221的轴应该是兼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把电机轴飞坏了,一定是爽飞了。换个新电机也值了

不见得,要是轴承有问题,轴磨损很快。

网友:
不换隐患很大,空中失去动力损失更大。
我之前和你的情况一样,后来发现现在直升机电机在产的基本没有。让我找到2家,一家华扬电机2217  3500kv,电机比较费电,还有一家出口为主,丹锂2217   3700kv电机,这2个牌子都有电机轴,建议上丹锂,价格稍贵,出口品质要好很多。

网友C:
丹锂品质是不错,但他没有风扇设计,散热不行

网友:
亚拓原厂的也很好用

楼主:
不是不想换6S,我是450,用的325桨,还有一堆电池,尾大不掉。另外,小飞机各方面的压力小,放得开。现在的电机轴磨损,可能是电机座变形导致轴不垂直。现在考虑的是富丽的2221,或者郎宇的2218,丹锂从上面看,性价比不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见得,要是轴承有问题,轴磨损很快。

花牌蝎子这样的轴承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丹锂品质是不错,但他没有风扇设计,散热不行

我问了 ,要风扇加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牌蝎子这样的轴承会有问题?

不好说,我之前的花3286,没飞很多和楼主的一样。而且花的轴是不锈钢,你去查查不锈钢的硬度就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不想换6S,我是450,用的325桨,还有一堆电池,尾大不掉。另外,小飞机各方面的压力小,放得开。现在的 ...

就多几十块,听说丹锂省电,效率高暴力。我之前下单,结果厂家搬迁不出货,上了朗宇221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多几十块,听说丹锂省电,效率高暴力。我之前下单,结果厂家搬迁不出货,上了朗宇2218。

效率高就不会暴力,暴力就不会效率高,同样KV效率差不了多少,好的电机只是更耐热、平衡好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效率高就不会暴力,暴力就不会效率高,同样KV效率差不了多少,好的电机只是更耐热、平衡好之类的

我用朗宇和新西达的对比过,区别还是有的。动平衡差距更大。

网友D:
不换电机轴是你飞得少,换轴是很平常事

网友E:
我用这个胖电机,差1mm就磨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多几十块,听说丹锂省电,效率高暴力。我之前下单,结果厂家搬迁不出货,上了朗宇2218。

A2218用的感觉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这个胖电机,差1mm就磨底板

这个马达看着好过瘾,450pro机身窄,估计放不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A2218用的感觉怎样?

看需求,和花2836差不多,暴力就别指望了。现在除了蝎子,也没有3s级别2212电机。朗宇2218停产时间比花还长,轴好像可以用华扬2217的。与其考虑那么多,还不如丹锂,原厂轴,完美安装,绝对不用修修改改。另外告诉你,我听说,丹锂2212动力直逼天蝎星,不过3s级别只有2217可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换电机轴是你飞得少,换轴是很平常事

450级别转速比较高,你认为6根轴能几千架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马达看着好过瘾,450pro机身窄,估计放不下。

如果练习就算了,动力差一点完全够用,省电练习时间还长,没必要折腾。如果技术好了可以换6s的2221,不在乎这点钱,考虑几十块没有意义。之前玩固定翼,我换朗宇和新西达的电机,同一个级别,kv差不多,动力却不是一个级别,可见,电机钱省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需求,和花2836差不多,暴力就别指望了。现在除了蝎子,也没有3s级别2212电机。朗宇2218停产时间比花还 ...

丹锂2217都是没风扇的,和我们常见的电机不同,能用在直升机上吗?原厂有直升机专用的2217吗?另外,看图,丹锂的螺丝孔位好像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丹锂2217都是没风扇的,和我们常见的电机不同,能用在直升机上吗?原厂有直升机专用的2217吗?另外,看图 ...

我买的电机一般都可以安装,要不就是4个螺丝孔2对总有一对可以安装。丹锂没有用过,你不放心可以把自己的量一下,然后找厂店那家问问,我看到有用丹锂飞450视频,应该是可以。至于风扇,要加20元,我问过厂店那家,之前回复就说过,看来你没有仔细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马达看着好过瘾,450pro机身窄,估计放不下。

应该可以,PRO是裸空的

网友F:
lynx的2222电机很暴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F:
lynx的2222电机很暴力

可惜停产,没有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停产,没有轴换了。

有轴换啊

网友:
460MX基本终身免维护

网友B:
你说的是花牌吧?花牌电机全部停产,轴没有卖的,如果那家有就多备几根。长期考虑还是丹锂,售后不错,要是换轴不小心把动平衡泥震掉了还可以找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花牌吧?花牌电机全部停产,轴没有卖的,如果那家有就多备几根。长期考虑还是丹锂,售后不错,要 ...

不是花牌的 是lynx 暴力电机3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