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1000挂载的问题

楼主(2018-01-04):
表哥送我一台s1000+,无控无云台,已经放了半年了,作为一个摄影系的学生接触过一点航拍,想把s1000用起来,所以想问问各位大神s1000可以挂禅思的云台相机吗?可以的话又怎么装呢?不行的话又有什么云台推荐吗?我手上有一个富士xt2和佳能60d

网友:
一个送字,让我等情何以堪

网友A:
s1000系统很开放,基本啥都可以挂。并且大疆有一堆云台转接件,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000系统很开放,基本啥都可以挂。并且大疆有一堆云台转接件,可以看看

云台转接件?我对这个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转接件?我对这个不太了解

就是大疆的机子针对不同云台的挂件,比如s900挂z15云台,m600挂x5s等等(大概这个意思,具体型号不敢确定)。并且z15等云台还有针对不同相机的挂件,比如gh4,5d3等相机,都可以用。具体最好还得问问大疆客服

网友:
就这么说吧,如果你想要这个架子飞起来至少要入7k左右的设备,这仅仅是飞起来哟!然后我们再算你航拍要用的云台,图传,相机等等全部加起来1.5-2w是很正常的。而且就你刚刚所问的,我就假设你是个新手,从新手到能飞s1000+还是需要很多的经验的,不然后果只能是炸。所以我个人建议你还是卖了架子去买台P4P或者悟二都可以,毕竟成品机对没啥经验的飞手很友好,出来问题也好解决,携带方便,成像质量也ok最重要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网友:
首先,您先弄一个飞控,飞控决定你挂什么样的云台

网友:
路还很长 慢慢来

网友(2018-02-17):
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用大疆4吧

网友:
行业应用的楼主可以加我微信交流,我做大疆培训好几年了,产品和价格什么的不能再熟悉了,微信号:46528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