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a10接收器属于哪一种类型接收器啊?有详细信息

楼主(2018-01-04):
富斯i10接收器,属于以下哪一种类型的接收器啊?

传统、JR RJ01 Satellite  、Spektrum satellite、S–Bus、SRXL、SPPM??????

网友A:
你VX是biggg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VX是bigggg吗?

大哥!!

网友B:
Futaba类型,通道分配和JR Spektrum不一样

网友:
上面都写了,传统接收模式肯定是有的,只是ibuS和sbuS有什么不同搞不清,另外看说明好象此接收机不支持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taba类型,通道分配和JR Spektrum不一样

请问,所以选择futaba类型就可以了吗????

网友:
传统接收肯定没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所以选择futaba类型就可以了吗????

富斯ia10不支持sBus,你就按照传统的方式接MB吧。下面是MB 3.0手册的截图:

接收机选择“一般接收机”

这里是BeastX的说明书下载网页,你可以酌情选择你的版本:
http://www.align.com.tw/download-cn/beast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斯ia10不支持sBus,你就按照传统的方式接MB吧。下面是MB 3.0手册的截图: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