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单位mAh与Wh的换算问题

楼主(2018-01-04):
以这样一块电池为例,我们已知它的容量是10000mA,放电率是25C,输出电压是11.1V。

那么,它的最大放电电流是
250A=25CX10000mA

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放电率X容量

它在最大电流下的放电时间是:

10Ah÷250A=0.04h=2.4min

其中10Ah=10000mAh

1h=60min

q=I*t

这个公式没有解释,记住怎么算就好了。

换算为功是

111Wh=250A*11.1V*0.04h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0.111度电,算到这里我们知道,给这样一节电池把电充满,大概要多少度电了。

W(功)

=P(功率)*T(时间)

=I(电流)*U(电压)*T(时间)

那么,这里再附一个简便计算公式。111W=10Ah*11.1V。是不是很容易呢?一下子就掌握了。

本文已发布在计计的航模藏书阁(hangmocsg),大家微信搜索即可获取更多航模新手知识,谢谢。

网友:
不能这么算,电池放点过程中,电压和电流是逐渐降低的,最起码公式里面要有积分算法,还是直接用仪器测量来的直接。

楼主:
新手来说这么算差不多了公式中涉及的数值都是临界值。由于实际放电并不会以最大电流放电,所以在计算时是需要对放电曲线进行积分的

楼主:
本文只是为了方便理解mah与wh的关系,具体在计算时还是听二楼吧

网友:
涨知识了。。。。。。。。。。。。

楼主:
本文在乘机的时候或许用得到,待我再去请假大佬后再来更贴

楼主:
在此更正:上述电池标示的容量为:"10000mAh",并不是原文中的“10000mA"。除此以外,本文中的放电率指的是倍率:以放电电流相对额定容量大小的比率来表示。所以它的量纲dim(放电率)=dim(I)/dim(容量)=mA/mAh=1/h。特在此说明。

网友:
用来估算,也凑活了。

自己用的时候,适当缩小一个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