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航模锂电充

楼主(2018-01-04):
?spm=a2hzp.8244740.0.0

网友A:
费这大劲,直接把12V电源电压改到16.8就成了!
另外截止电压16.6有点偏低

网友B:
充电不是那么简单的,否则只要能输出直流电源电压恰当,就都可以充电了

网友C:
DC-DC / 锂电自带平衡板, 可以用锂电专用充电芯片,散热好的话可以做到3A,小电池也够用了,不过还是没有航模充电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