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给apm加装空速和超声波,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8-01-04):
是不是地面站里启用就行了?需要校准啊,改什么设置么?
固定翼辅助自动降落用

网友:
apm处理器不行,你装这么多他会算不过来 死机了  有资料的 超声波吧全部参数里找到RNGFND_PIN这个里数据改为0  RNGFND_stop_PIN 改为1 RNGFND_TYPE根据你飞控型号来改

网友A:
建议用pix 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pix 飞控

我在看automatic landing章节,里面提到rngfnd_landing改1才能启用rangefind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看automatic landing章节,里面提到rngfnd_landing改1才能启用rangefinder

嗯嗯 祝你爽飞

网友B:
楼主,你的APM装有电流计吗?运行正常吗?我的miniAMP 安装电流计后电流电压显示数值一直不变,不跟实际变化而变化,不知什么原因,楼主帮分析一下有哪些可能原因引起的?换了个电流计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APM装有电流计吗?运行正常吗?我的miniAMP 安装电流计后电流电压显示数值一直不变,不跟实际变 ...

电流计都装的啊,不过感觉没啥用,飞起来也就看看电压,电流都没怎么注意。你到地面站看看是不是电流计版本选错了,校准做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计都装的啊,不过感觉没啥用,飞起来也就看看电压,电流都没怎么注意。你到地面站看看是不是电流计版 ...

谢谢楼主,是飞控版本搞错了,现在可以了,刚调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