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楼主:
大疆FPV Drone / 晓/悟/精灵4
请教悟的云台控制滚轮能不能改到右边
[悟]
请教悟的云台控制滚轮能不能改到右边
佛山荒废红
佛山荒废红

网友A(2018-01-04):
感觉左手不习惯想把
云台
控制改到右手可以嘛

网友B:
拆遥控改应该可以,就看你舍不舍得拆了。

网友C(2018-04-19):
想要就可以改,把遥控器拆开从里面线路改

网友D(2018-05-19):
想得到就做得到,加油...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