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OSD显示家的高度时而是绝对海拔高度,时而是相对家的高度,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楼主(2018-01-04):
APM飞控OSD显示家的高度时,时而显示的是绝对海拔高度,时而又是相对家的高度,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是不是飞控哪里可以设置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海拔高度为准

网友:
海拔和相对高度同时显示的,有时候看买到的miniosd.卖家刷什么程序,apm飞控是设置不了的,主要还是osd

网友A:
红框框起来的地方,你是不是勾上了,如果是,请取消,然后保存一下。这个翻译过来是轮番显示的意思,估计你是勾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框框起来的地方,你是不是勾上了,如果是,请取消,然后保存一下。这个翻译过来是轮番显示的意思,估 ...

这里我没有勾上,应该还是固件的问题,我仔细观察了下,貌似卫星信号不稳定时就是绝对海拔高度,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大侠能否研究下代码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换原固件试试 两个osd  一个刷官网用了一年多 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