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新手 希望乐于助人的老手们给点指导

楼主(2018-01-04):
     长期以来一直停留在在电动领域, 从最初的小螺旋桨p51飞到现在的双70涵道的me262。自认飞行水平还不错,近两年基本不摔(除了某些意外原因比如空中突然断电失控)。始终认为油机是航模体验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决定想要入门油机。
     初步想买的机型是TF Top Flite 的60级 p51。所以想要了解一下现在油动发动机有哪些品牌比较好,汽油发动机和甲醇发动机的区别或者优势,然后油动飞机的基本设备零件之类的(空机买来需要装哪些东西), 飞行体验与电动相比又有什么不同,日常保养需要注意点什么,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经验之谈都可以。非常感谢
这架飞机原配是rcgf的发动机,有没有朋友用过?或者口碑怎么样?

网友A:
saito 4冲  os 4冲  enya 4冲

汽油便宜  甲醇贵

甲醇比较暴力 汽油需要排量大才好

油动空机,需要装舵机 接收电  接收机 开关 火头延长线 点火器 抽油泵 启动器等

用好的燃料 省事些  发动机的磨合调整 是难点

其他别人补充

网友:
ys 四冲 麻烦些,所以不提了

网友B:
油机麻烦但是像真度高,先买个空机就懂了还需要什么了,

网友C:
油机就是调整麻烦些,如果能飞大一点的飞机选汽油比较好,国产发动机DLE35ra以上排量调好了还是比较稳定的。如果小级别的就选甲醇当然了四冲像真度更高。

网友D:
跟楼主一样  计划上油机   电动飞腻了,貌似就上汽油机便宜我计划上20ccDLE的花冻机   飞机就买1000以内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跟楼主一样  计划上油机   电动飞腻了,貌似就上汽油机便宜我计划上20ccDLE的花冻机   飞机就买1000以内的{ ...

我也是啊  不知道 油动需要什么 和电不同的其它设备  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ito 4冲  os 4冲  enya 4冲

汽油便宜  甲醇贵

电动一般都是bec电调直接供电接收机,那油动好像是要用2s电池单独插一个通道了吗?然后本质上剩下的控制都是舵机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机就是调整麻烦些,如果能飞大一点的飞机选汽油比较好,国产发动机DLE35ra以上排量调好了还是比较稳定的 ...

讲道理四冲程效率也是高一点,但是贵不少呢hhh,不过还是希望入一个四冲的,反正可以一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机麻烦但是像真度高,先买个空机就懂了还需要什么了,

好的 那我先弄个空机慢慢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啊  不知道 油动需要什么 和电不同的其它设备  等

其实油动简单啊,,我身边朋友都玩油动的  飞机上基本东西配好就ok啦   唯独不同于电动的就是发动机附加配件咯,,启动器吖,飞机上的接收电吖,开关小东西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油动简单啊,,我身边朋友都玩油动的  飞机上基本东西配好就ok啦   唯独不同于电动的就是发动机附加 ...

这个开关是接在接收电和接收器之间吗?具体是做什么用的呢?还有启动器和点火器是启动的时候连上就好还是直接装在飞机上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动一般都是bec电调直接供电接收机,那油动好像是要用2s电池单独插一个通道了吗?然后本质上剩下的控制 ...

你用高压的接收机可以用2s电池接个开关,然后接一个单独通道上,控制接收机的供电。启动器,启动发动机时候用,简单讲就是一个大马达套在整流罩上,帮助启动发动机,方便点,调好的发动机,有时候都不用启动器,拨桨都可以启动
点火器给甲醇机热火头供电用的,启动时候用,汽油机有cdi点火电路,不用点火电
4冲发动机配像真机声音好听,反正我喜欢四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其实油动简单啊,,我身边朋友都玩油动的  飞机上基本东西配好就ok啦   唯独不同于电动的就是发动机附加 ...

看来你没有装过油机说的很简单,光电路就比电动的就多一套供电系统,比如接收机供电,汽油机点火供电,熄火开关,电源开关,更何况还有油路供油系统,开加油口,通气孔,喜欢拉烟的还有一套拉烟供油系统,还有新发动机调试,还不算附加的启动器,加油泵和油桶等等,哈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没有装过油机说的很简单,光电路就比电动的就多一套供电系统,比如接收机供电,汽油机点火供电,熄 ...

听上去好复杂哈哈,能不能画一个简单的电路图呢?这样了解起来可以快一点,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高压的接收机可以用2s电池接个开关,然后接一个单独通道上,控制接收机的供电。启动器,启动发动机时 ...

ok你说的我大概了解了,具体的细节我自己再琢磨琢磨,有问题再请教,谢谢你啦

网友A:
油动肯定比电动复杂,要不然不会是现在电动满天飞,自从2008年后无刷大面积普及之后,普通油机就越来越少了,玩玩情怀了,专业比赛里面还是有油机的。
还是油机爽,电动也确实方便。反正我觉得都好玩

网友F:
这个飞机不错,我的在飞。  钱多就上saito21   钱少就上DLE20。最低配下来4000左右      UBEC一定上好的。建议双天PRO双电池版

网友G:
楼主品味不错 这个飞机值得出手

网友H:
60级的飞机,对汽油机来说太小了。

网友I:
此p51可配saito 100,油动的最好有人带,发动机调试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调不好的话会被整死的,还有就是玩甲醇很脏的要有心理准备。汽油么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动肯定比电动复杂,要不然不会是现在电动满天飞,自从2008年后无刷大面积普及之后,普通油机就越来越少了 ...

是的 现在电动的推力和续航也上来了,就像你说的还是玩情怀玩感觉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飞机不错,我的在飞。  钱多就上saito21   钱少就上DLE20。最低配下来4000左右      UBEC一定上好的。 ...

好的好的,我看一下,还有UBEC是相当于无刷电调的BEC用来给接收器供电的吗?油动飞机上又是装在哪里的呢?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品味不错 这个飞机值得出手

哈哈哈美国人自己做自己的飞机做的还是很漂亮的,价格现在似乎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60级的飞机,对汽油机来说太小了。

没事 我现在就是看中这个飞机,对我这种新手不新手的来说比较合适,动力看着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此p51可配saito 100,油动的最好有人带,发动机调试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调不好的话会被整死的,还有就是 ...

是的,到时装机调试会向一起飞的油机老手寻求细节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到时装机调试会向一起飞的油机老手寻求细节帮助

此机如果装四冲汽油机,ngh30合适,只需要注意防火墙的长度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事 我现在就是看中这个飞机,对我这种新手不新手的来说比较合适,动力看着配吧

就配个saito的82,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配个saito的82,很合适

哈哈哈前面有推荐saito21的还有100的加上你的82,我也有点迷茫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前面有推荐saito21的还有100的加上你的82,我也有点迷茫了

你不是60级的飞机么?82合适,100会头重。saito21?他说的汽油机。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前面有推荐saito21的还有100的加上你的82,我也有点迷茫了

哈哈哈哈哈,说saito21的是指汽油机  saito100 和82的是指 甲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不是60级的飞机么?82合适,100会头重。saito21?他说的汽油机。也可以。

好的好的,那82大概有多大的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哈,说saito21的是指汽油机  saito100 和82的是指 甲醇机

好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不是60级的飞机么?82合适,100会头重。saito21?他说的汽油机。也可以。

想请教一下 应该用百分之多少的甲醇燃油比较合适?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不是60级的飞机么?82合适,100会头重。saito21?他说的汽油机。也可以。

100都头重的话,那fg21和ngh30汽油机不是要头重死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 应该用百分之多少的甲醇燃油比较合适?

15%一般就够了,这个指的是硝基甲烷的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I:
15%一般就够了,这个指的是硝基甲烷的含量

恩恩好的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100都头重的话,那fg21和ngh30汽油机不是要头重死了

看了一下saito82排量应该还是小了,打算上os FS95v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saito82排量应该还是小了,打算上os FS95v了

82小什么,82 13.65CC的排量,os两冲65 10.63CC的排量,抛去4冲,两冲的差别。82也是正好。你这是像真机。油动像真机飞的是姿态,别老把电动的想法带到油机上边来,动力越富裕越好。油机最讲究的是适配。
再说了油机没有碰不到上天不熄火的,你多一点重量就少一点滑翔性能,就少一点安全迫降的可能。
os65 497G
saito82 462g
os95 592g
saito21 690g
这多出来一个小穿越机的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82小什么,82 13.65CC的排量,os两冲65 10.63CC的排量,抛去4冲,两冲的差别。82也是正好。你这是像真机 ...

哈哈因为飞机的排量标的是15cc-20cc, saito82看了一下没有到14, 然后os fs95v在15-16cc之间,第一次玩油机,保险起见还是用后者了,不过还是感谢你的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因为飞机的排量标的是15cc-20cc, saito82看了一下没有到14, 然后os fs95v在15-16cc之间,第一次玩油 ...

os95v可以的,动力必须富裕这样有些时候可以救机,比如复飞拉起容易,起飞滑跑距离短。对于一个3-4kg的飞机,发动机多100来克没啥区别,但是排量上去可以上大一号桨并且扭力提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