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拓蜻蜓30A电调怎么刷BLHeli固件

楼主(2018-01-04):
请教一下各位,我的恒拓蜻蜓30A电脑怎么才能刷成BLHeli或是Simonk的固件,主控室Atmega8A,mos管是011N03LS,各位高手给支个高招,刷固件的过程我知道,也刷过其他电调的固件,但是这个电脑没整过,不知道刷那个版本

网友A:
没有这款电调,帮不到你,只能自己试了,可调电源调7-8V     0.5A,电调上接高电压低KV的电机,刷错也不会烧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款电调,帮不到你,只能自己试了,可调电源调7-8V     0.5A,电调上接高电压低KV的电机,刷错也不会 ...

谢谢你,我先试试,

网友:
看的一脸懵逼的  没刷过 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款电调,帮不到你,只能自己试了,可调电源调7-8V     0.5A,电调上接高电压低KV的电机,刷错也不会 ...

成功了,我把这个电调刷成bl的固件了,现在测试正常,太高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功了,我把这个电调刷成bl的固件了,现在测试正常,太高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指导,如果你不说测试方法,我一直会认为只要刷错,通电就会烧,也会一直不敢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导,如果你不说测试方法,我一直会认为只要刷错,通电就会烧,也会一直不敢刷

不客气。

网友:
楼主上个刷电调的帖子

网友B(2018-05-22):
楼主你好,我也是想给这个电调刷固件,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请问能不能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也是想给这个电调刷固件,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请问能不能指点一二?

资料都在家的电脑上,回去了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都在家的电脑上,回去了给你看看

好呀,静待佳音👍

网友(2019-08-08):
引用 楼主:
资料都在家的电脑上,回去了给你看看

兄台,能不能指点下这个电调的固件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