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B+亚拓500XT,尾舵动态反应多少合适???

楼主(2018-01-04):
一共有三个量

1、.循环螺距感度
2、十字盘输出量
3、尾舵动态反应

请问多少适合??

网友A:
正中间就OK
我500X没有调直接装上调了上发射机的感度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中间就OK
我500X没有调直接装上调了上发射机的感度完成

就是三个都是 50PP%吗??
不是有3d非3d之分的吗???

网友:
K8一键设置成功

网友:
尾巴不抽不漂是检验直升机尾设置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