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

楼主(2018-01-04):
(无正文)

网友A:
看不懂,应该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应该不错吧

我就是不知道这是什么版

网友:
好像是F3,像DYS那个210的集成F3和图传的板子。

网友B:
这个飞控啊 f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控啊 f3

有没有购买链接或者教程什么的

网友:
好没意思啊。。。一个塔搞定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购买链接或者教程什么的

没有啊 估计是阉割版的飞控

网友:
分电板加飞控吧

网友C:
我就是装这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装这飞机的

有没有说明书什么的,机架摔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说明书什么的,机架摔坏了

我只负责装配。一般出问题了。我们会找厂家进行局部配件更换。安装比较简单。只要线别插错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