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大神用富斯t6的

楼主(2018-01-04):
本人的闲置了一段时间,现在开机只有背光灯,不显示各类参数了,啥问题坏了嘛,连接模拟器都能用

网友A:
有i6,拍一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i6,拍一拍就好了

也拍了,不敢太用力

网友B:
屏坏了,或者排线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坏了,或者排线松了

很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使劲拍,拍坏了换新的

网友C(2018-04-20):
我现在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开机只有背光,楼主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开机只有背光,楼主是怎么处理的

没处理,用力拍,时有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