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380三桨版的转速

楼主(2018-01-04):
闲置已久的富丽380三桨版,今天翻出来了打算带走练习用。但是魔镜测了下转速,50油门转速4200…这个就有点过高了吧,请问下各位正常飞和3d的油门以及转速大致是多少呢

补图,是这种魔镜

网友A:
50油门4200转,作为100级的小飞机转速也太高了吧,是不是魔镜出问题了。360桨全油最多也是3600多转,380桨还要稍低,三桨比单桨也会略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油门4200转,作为100级的小飞机转速也太高了吧,是不是魔镜出问题了。360桨全油最多也是3600多转,380桨 ...

我也感觉很不科学啊,这个魔镜是打算回去测大机转速的,这个380直接吓到我了…老哥觉得多少转速适合三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很不科学啊,这个魔镜是打算回去测大机转速的,这个380直接吓到我了…老哥觉得多少转速适合三桨 ...

380桨没飞过,360桨暴飞可以上到3200多转,380单桨应该上2900多转没问题,三桨稍低2800转左右应该不会很温柔,个人估计,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0桨没飞过,360桨暴飞可以上到3200多转,380单桨应该上2900多转没问题,三桨稍低2800转左右应该不会很 ...

好的,那就定2600转。不过先看看现在这个转速什么情况话说魔镜直接测旋翼头应该正常吧,不用上桨也可以吧

网友A:
应该要上桨,没桨电机没负荷,肯定会超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要上桨,没桨电机没负荷,肯定会超转。

这样的吗…那姑且认定魔镜没什么问题。不过大机也要上桨吗?

网友:
有魔镜,不会用。飞机大桨有没有差很多,必须悬停测转速。没有桨距是空载转速快。KV是理论计算转速,实际速度都达不到。略低

网友B:
魔镜的原理有问题,是测周期的

转速可能需要除以3乘以2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0是100级的小飞机??这个……
是我退魔太久,级别重新划分了吗?

你理解错落,LS的意思是即使是100级的小鸡4200也高了。。。

PS:其实Rave 450 用FB头子有人用4000飞过,说性能上没什么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魔镜的原理有问题,是测周期的

转速可能需要除以3乘以2

这样的吗,这样算的话转速就正常了28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4200除以2

魔镜的转速算法是有问题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魔镜的原理有问题,是测周期的

转速可能需要除以3乘以2

正解,那种同步测速是需要这样子的只是不知这个测速是什么原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魔镜的转速算法是有问题吗

魔镜其实就是一块可以在透明和不透明之间来回转换的液晶板,这个转换的频率也就是电子快门,当这个频率和某个正在做固定的周期运动的物体频率一致或者是整数倍的时候,你透过液晶板看到的该物体是静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魔镜其实就是一块可以在透明和不透明之间来回转换的液晶板,这个转换的频率也就是电子快门,当这个频率和 ...

是的,但是这个转速多少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解,那种同步测速是需要这样子的只是不知这个测速是什么原理

魔镜没用过,但无论如何都只可能是同步测速法。。。

所以我自己测速,拿手机拍一段缓启动到定速的视频就可以了,找到同步点,用帧速反推,然后转速除以桨的叶片数。

网友F:
用魔鏡要在一隻槳上面做記號
這隻槳固定位置時就是正確轉速或是2的倍數
三個位置都出現就是有3的因數在一定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魔鏡要在一隻槳上面做記號
這隻槳固定位置時就是正確轉速或是2的倍數
三個位置都出現就是有3的因數在一 ...

原来这样,学到了。

网友G:
魔镜是根据相邻2片桨叶间的时间差来算速度的。例如:两桨旋翼,两片桨叶之间时差为0.05s,那么魔镜速度解算就是60÷0.05÷2=600rpm。损失三桨旋翼,相邻桨叶时差仍然为0.05s,魔镜解算转速仍然是600rpm。但是三旋翼相邻桨叶只有2π/3,所以实际转速应该是600rpm*2÷3=400rpm。

网友H:
根据油门50%估计你的转速是1400转或1866转,了解魔镜原理可以算出来,原理找度娘

网友I(2018-10-11):
桨数没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