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直升机转速问题

楼主(2018-01-05):
纠结纠结直到蛋疼。首先问一下大家700飞3D的话飞多少转速?我个人比较喜欢较高点的转速给人感觉动力充沛先说一下我的:齿比8.46,马达450KV以前是490KV什么电机我就不说了老司机们一看就知道!(哼哼我是不会告诉你们我以前用的亚拓850MX现在用的4530)电调用的凤凰160A。都说凤凰电调定速调转就我这破水平在飞个三年五载也飞不出来~~~~以前我850MX 490KV的时候用的2180转凤凰告诉我已经发挥了94.2%他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我是这样计算的(3.7*12*490KV)/8.46=2571.63121转(大约)当我们把定速设到2180的时候也就发挥了2180/2571*100%=84.7%不是94.2%呀?剩下的15.3%用于补转是不是这样?
现在我换了4530 450KV,现在KV值低了,齿比没变扭力应该比原来大了,但是转速应该低了

同样的算法3.7*12*450/8.46=2361.70213转,2019/2361*%=85.5%也不是凤凰告诉的95%剩下的14.5%用于补转。
说到这里我纠结的问题来了,定速感度(25中)850MX扭力小一点转速高一点定速效果还可以感觉至少我这水平飞不出来,    转速还好动力有时候会跟不上 。
可是4530扭力大但是转速少近200转总给我一种动力不足的感觉.......实际动力挺好的,  目前这两个电机不知道选哪一个好了 当人个人比较倾向4530 540KV的那个~大神们给点建议,  ,如果你们选你们会选哪一款?   可能我这个帖子到最后也没道出个123来这也是我纠结的地方,

网友A:
以下纯属个人看法,仅供楼主参考。楼主的意思是动力充沛,其实就是做剧烈动作不掉转,这中间涉及到大桨转速和螺距问题。先说大桨转速,关键字是飞行时任何时候不掉转,掉转的原因无非是电机动力不够,电调定速性能不好,电池放电电流不够。其实这几个现在问题应该都不大,螺距问题更多的是陀螺仪设置问题了,k8好久没用不熟了,现在用EB和神经元,都可以调得十字盘响应更快。再来说下转速问题,我能够了解到的7003d转速是1900起,可能2200左右的更多,也有玩到2500转的,那应该是超暴力了。再来说下电机KV问题,如果楼主喜欢高转,选KV值要保证在油门90时转速超过2500转,这中间有个原因,因为现今无刷电机效率最高的也不会超过90%,油门再加只会增加电机,电调的发热量,扭力甚至还会减少。这么算下来楼主选540kV比较好,90油门可以获得2550转。另外补充一下标压Xkv值/齿比X油门值获得的转速和大桨实际转速差别我测得是误差三百转左右,应该还是可靠的。

网友:
电调定速油门补偿是肯定的,只不过是电调在自动补偿,楼主不必太纠结软件数据,一切以实际飞行为准。

网友B:
老哥用什么计的转速,我也纠结700多少转

网友:
**搜激光转速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用什么计的转速,我也纠结700多少转

你的多少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纯属个人看法,仅供楼主参考。楼主的意思是动力充沛,其实就是做剧烈动作不掉转,这中间涉及到大桨转速 ...

理论上540KV应该会更暴力我在想KV是不是有点高了?今天450KV飞下来虽然比原来490KV的少了160转但是做出来的动作感觉和没怎么使劲似的动力于量很大~给了我惊喜,让我感觉我的手法变好了……哈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多少转?

我的2000转,不3D休闲飞那种

网友C:
凤凰算的是功率,不是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2000转,不3D休闲飞那种

2000转不飞3D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凤凰算的是功率,不是转速。。。

我就大概推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2000转,不3D休闲飞那种

2000转还悠闲飞啊,我1900转就开始啪啪啪了  Σ( )

网友D:
我的600桨   转速1900  我就觉得已经很暴力了   各种动作完全胜任   3300   12S   四分钟   电压 3.85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0转不飞3D么?

不飞,技术不到。大机就是休闲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600桨   转速1900  我就觉得已经很暴力了   各种动作完全胜任   3300   12S   四分钟   电压 3.85{:1_3 ...

那就喜欢飞机嗷嗷叫的感觉

网友:
nor 1800 id1 2050  id2 2200

网友:
2050是个不错的转速,动力不错,而且声音没那么吓人

网友E(2018-05-27):
引用 网友A:
以下纯属个人看法,仅供楼主参考。楼主的意思是动力充沛,其实就是做剧烈动作不掉转,这中间涉及到大桨转速 ...

请教下,各个品牌的700直机,转速到多少有射桨的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各个品牌的700直机,转速到多少有射桨的危险?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怎么说,在横轴螺丝和大桨质量有保证的情况下,M5的横轴螺丝扛住2500多转这个是没问题的,极限是多少转就无法确定了,M6的更别说了,700还没听过因为横轴断裂射桨的,当然前提是定期更换横轴和横轴螺丝,700上到2500多转应该是很恐怖的,貌似700没必要上到这么高的转速。

网友:
电装搭配调试得当,2050转已经完全够用了。850mx和4530都是万瓦级别的电机扭力差不到哪里去。之前我的7.2使用蝎子4525,2100转爆不起来,找了一圈原因最后是螺距的问题,配690桨12度螺距不够用,加到13度,各种爆飞一下无压力了。我另外一台kds700用的还是700mx电机,一样在2150转可以爆起来。我个人认为飞机暴不暴力,转速和螺距还有电调的定速能力占大头,电机电池次之,电机电池好就是锦上添花的事,连续的大负载的表现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