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DFC加装大疆WKH

楼主(2018-01-05):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这么干的,有人说我550装WKH浪费,NAZA H就够了。所有步骤都严格按照说明书调试,飞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一是GPS模式下飞机小幅度摇摆定位不稳,二是打舵飞机姿态改变很肉,右横滚甚至近乎没反应,但是切换到手动模式飞机就很灵活很好飞,参数我是根据推荐的600机型的参数,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先来张靓照

飞行过程中小幅度摇摆,定位不稳,GPS模式下打舵很迟钝

这是WKH说明书推荐值,我用600机型的参数

成都越来越没地方飞了,一刀切真是蛋疼,到处都是禁飞公告

网友:
550e的尾轴滑套看下,如果还是薄的钢的,最好换成铜的,或者换加厚的版本

网友:
握个爪,我用600在装悟空H,也发现打舵超级肉,你QQ微信多少,我们加了交流交流

网友:
自主飞行模式,摇杆控制比较肉,应该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