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配置问题 能不能上2306电机

楼主(2018-01-05):
最近想改行固定翼,比较看好冲浪者x8。
好多配置都是2212电机2200kv,想问大家2306电机上4s电行不行,最大拉力也能到1kg

网友A:
可以的,我第一个冲浪者就是配的2806电机,照样飞,就是起飞的·时候没劲,

网友B:
2212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第一个冲浪者就是配的2806电机,照样飞,就是起飞的·时候没劲,

2806?多少kv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2也能用

我手上有2306的电机,穿越机的

网友:
1800KV 3S1500电池 18A电调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玩航模的乐趣就是不断尝试新的

网友:
当然可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有2306的电机,穿越机的

要看KV值,冲浪者用的电机只适合KV值高的桨需小的

网友C:
2204都能飞 冲浪者升阻比高

网友D(2018-05-23):
引用 网友C:
2204都能飞 冲浪者升阻比高

真的吗?我准备用 AX  2306N + 6030 试试,5A电流,300g推力。还真怕推力不够飞不起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吗?我准备用 AX  2306N + 6030 试试,5A电流,300g推力。还真怕推力不够飞不起来呢

加大电源电压,2306不可能才5A,起码要20A

网友:
1806都试过,什么问题都没有
重心找对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