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直机都升级成了FL旋翼头?和DFC旋翼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1-05):
以亚拓为例,现在都升级成了FL旋翼头,和DFC旋翼头有什么区别,都长什么样子?哪种更好?有哪位大佬能配图讲解一下嘛

网友:
DFC灵活的很。

网友:
不改怎样赚钱,各级别和新旧产品零件尽量不通用,开模注塑件尽量通用。

网友:
亚拓旋翼头好像越来越通用。700系列就可以随意在FBL和DFC之间变换。主轴十字盘都一样的。我觉得是给了玩家更多的选择,玩家换起来更加方便了呢!两种旋翼头都有各自的优点。大胆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好啦

网友:
fbl多了相位固定,动作更精准

网友:
新款FBL给螺距更细腻 ,DFC给螺距会快些 ,手感不同   ,大家喜欢更细腻就改成FBL了  ,要是最求更快可以用DFC ,主轴长短都是一样的 , 很好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