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直机都升级成了FL旋翼头?和DFC旋翼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1-05):
以亚拓为例,现在都升级成了FL旋翼头,和DFC旋翼头有什么区别,都长什么样子?哪种更好?有哪位大佬能配图讲解一下嘛

网友:
同样疑问,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A:
大师们估计还在忙,我斗胆先试着回答一下吧:直升机航模从有副翼时代进入无副翼时代的时候,绝大部分模型所使用的都是FBL旋翼头;再发展就进入了DFC旋翼头时代,相比初期的FBL而言,DFC旋翼头重心更低,暴力动作更加直接;再发展到现在,DFC旋翼头炸机舵机损伤大的缺点逐渐显现,而且FBL也经过不断改进性能提升明显,所以又实现了一次技术的回归,大部分直升机模型又都装上了新设计的FBL旋翼头。

网友B:
这个跟皮传和轴传隔几年就一个轮回一样,厂家让你们换飞机,要不怎么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皮传和轴传隔几年就一个轮回一样,厂家让你们换飞机,要不怎么赚钱?

这个回答非常中肯

网友:
好图。就是不明白。。

网友C:
我理解,沿十字盘球头是沿切线方向安装球头的DFC旋翼应该没有所谓偏位的问题了,有大牛出来解释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们估计还在忙,我斗胆先试着回答一下吧:直升机航模从有副翼时代进入无副翼时代的时候,绝大部分模型所 ...

谢谢大佬

网友:
随着电子技术的普及及完善,尤其是多轴旋翼头飞控技术的逐步发展完善与小型化和实用化以后,安照以前有副翼时代所需要练习的动作,尤其是剧烈的大螺距动作,因为靠物力惯性自然平衡的年代,始终无法做出超越常规的动作,或者动作有所延时,但因为多轴时代的陀螺仪可以用舵机的力度抵消掉这一部分物力自然现象,所以导致现在的飞行相对更暴力,更变态,姿态也接近反重力,反能量守恒,反惯性,这样观赏性也增加了,但是对设备本身的稳定性,设备的性能,耐用性,都提高了要求。因此,我还是有副翼和无副翼一起玩,有副翼主要用于象真机。

网友:
不是升级, 是DFC那种结构本身就有问题,现在回归FBL而已。。

网友(2018-08-28):
DFC结构没有限位臂,舵机会承受很大额外扭矩,炸机容易坏,对电子设备的稳定性和精度要求也更高,确实是因为DFC不如FBL好使,才回归了FBL

网友(2018-11-18):
总结如下:考虑到 现在 无刷舵机 已经很便宜了 炸了就换新的吧 。。。
DFC 中心更 靠近主旋翼,飞 3D 效果更好 。
翻筋斗更灵活

网友:
厂家把直机都升级成了FL旋翼头,DFC旋翼头逐步淘汰,若干年再轮回,不然吃吗喝吗...................................

就像汽车自动挡与手动挡....................................

网友(2020-02-06):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沿十字盘球头是沿切线方向安装球头的DFC旋翼应该没有所谓偏位的问题了,有大牛出来解释一下吧…

桨夹挥舞运动会带动连杆,产生内应力

网友D:
亚拓淘汰450,出了稍小的300X和稍大的470L是什么用意?

网友:
哈哈 其实就是叫你买买买

网友:
DFC反应灵敏,但对炸鸡损失大

网友E(2020-03-08):
引用 网友D:
亚拓淘汰450,出了稍小的300X和稍大的470L是什么用意?

稍微改改尺寸,市场定位和受众群体没有变,但是原先囤的配件全部都不能使用了产品线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稍微改改尺寸,市场定位和受众群体没有变,但是原先囤的配件全部都不能使用了产品线更新了,。

都是商业目地啊

网友:
就是全是套路

网友(2020-04-20):
套路中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