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配多大的电机合适

楼主(2018-01-05):
看了下,一般都推荐配4025电机
大致对比下
天蝎星4025 1100kv 2200w
昭意   4025  1100kv 2600w
亚拓730mx(550x的标配电机) 2550w
天蝎星4020 1100kv 1860w
kds 4020 1100kv 1700w
老款kds5052 1200kv 2500w

kds4020功率最低,但5.5的重量最重
电机的功率是关于扭矩和转速乘积的正比例函数。
好奇最重的5.5为什么选最低功率的4020电机。

网友:
4020飞520还可以的,飞550有点吃力了,一般都是4025

网友:
那得看啥子550

楼主:
5.5写着飞行重量3500g,不知道配多大电池
550x不含电池2590g,飞行重量不会超3400g,比5.5轻

网友A:
引用 楼主:
5.5写着飞行重量3500g,不知道配多大电池
550x不含电池2590g,飞行重量不会超3400g,比5.5轻

这两个飞机,都不能用4020飞,能用4020飞的550,据我所知只有xl.4400电池不戴头罩裸奔重量不到2600g,用的天蝎星4020 11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飞机,都不能用4020飞,能用4020飞的550,据我所知只有xl.4400电池不戴头罩裸奔重量不到2600g,用的 ...

但是kds4020是5.5的标配电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kds4020是5.5的标配电机啊

没飞过5.5,飞过550L,很肉,很吃电池。5.5更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飞过5.5,飞过550L,很肉,很吃电池。5.5更重

对啊,就觉得最重的550配了一个功率最低的电机

网友B:
完全没问题 现在飞机都是配置过剩
kds这款电机足够你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问题 现在飞机都是配置过剩
kds这款电机足够你飞了

倒推了一下,6s5000mah的电池,3分钟下来如果有4000mah用在电机上,那平均功率应该有1700w多。
4020理论上是够用了。
不过楼主菜鸟一个,只是想到一出说一出

网友C:
5.5配蝎子4025加凤凰120电调,格氏5000电池,一般偏暴力点飞行2分20秒下来电压3.76,油门开的挺大,飞机跟暴躁,油门小点,马上掉转,550吃转数,6s还是建议520,550时间太短了,瞬间最高电流160A,

网友:
550只要舍得开大油门,很暴力,520开再大,也就那个样,两个同配置我都飞过,550稳又猛,520贼多了,手感不如550,但520同一个人飞,同配置,可以飞3分2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配蝎子4025加凤凰120电调,格氏5000电池,一般偏暴力点飞行2分20秒下来电压3.76,油门开的挺大,飞机跟 ...

5000mah才飞2分半不到。。。
手残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0mah才飞2分半不到。。。
手残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悬停2分半下来3.8

网友C:
还有5000电池我一般飞3000毫安,也就是电压到了3.78左右,在飞下去,电池放电怕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5000电池我一般飞3000毫安,也就是电压到了3.78左右,在飞下去,电池放电怕跟不上

明白了,感觉550级别的续航是不是都不太好。。。

楼主:
借楼再收个kds4020吧。

网友C:
对续航影响最大的不是重量而是桨,一旦桨超过电机的推荐值,电机耗电量是几何增长,甚至烧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续航影响最大的不是重量而是桨,一旦桨超过电机的推荐值,电机耗电量是几何增长,甚至烧毁电机,

嗯。主要听你一说感觉自己目前的水平应该远不能发挥4025的性能。我的电调也才100a。先弄个4020用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主要听你一说感觉自己目前的水平应该远不能发挥4025的性能。我的电调也才100a。先弄个4020用着

其实吧,技术越菜,越需要动力,高手会控制螺距补转,比如油王,油机一样暴躁,我们这种新手的,只会靠动力强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