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定翼遥控器握法

楼主(2018-01-05):
请问飞固定翼(想慢慢进阶到3D机)时遥控器的握法应该是怎样的?只用拇指操作遥杆还是拇指食指一起用?新手求解答。

网友:
一指禅和抓奶手哪个好。讨论已久,没有定论。不过据我观察,3D高手用的抓奶手用的比较多。可能2个手指控制更能精确的操控舵量。

网友A:
没有什么固定手法,你自己觉得顺手、方便就行,我就是只用拇指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固定手法,你自己觉得顺手、方便就行,我就是只用拇指操作。

就是觉得只用拇指开通道开关不方便,但又不习惯两只手指…谢谢指导

网友:
我一直两只手指,更精准。

网友:
捏奶法小动作精准  大动作一指禅速度快  主要还是看个人习惯。Jase就是一指飞

网友:
单指方便,双指精确

网友:
都是老司机~

网友:
两种方法并用,细调用捏奶法,快速调整用单指。

网友:
怎么顺手怎么来

网友(2018-03-14):
自己顺手就行

网友:
这个没有规定 如果有 飞模拟器也不能坐着 一定要站着飞才可以

网友(2018-08-26):
根据个人条件操:手大、手指长用两指,操控精准、速度不低。手小、指短只能单用拇指。

网友:
戴氏 建议两指捏法

网友(2018-10-16):
为啥要叫捏奶法

网友:
不管你用那种手法,练习多了后都精准。

网友:
学习了,看自己方便

网友:
模式开关什么的都是靠摸的,所以实时需要切DR开关什么的,肯定要用二指,因为除了捏杆的手指,别的手指都依次分布在开关层面,稍加训练就能精确启动任一开关。

网友:
这个也不是绝对,以前飞上单固定翼的时候,经常用的是两个大拇指操纵,不需要太高的精确度。之后飞3d和多旋翼之后,开始用拿捏法操控,操纵更精准,不过自己习惯了以后也是差不多,还是看自己习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