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树莓派的水下机器人的制作教程

楼主(2018-01-05):
  • 2014年,我知道了树莓派。 这一年是我的DIY元年,在此之前从未接触过的电子模型的制作。
  • 喜欢钓鱼,又时常钓不上来。好奇心驱使我想弄清两个问题:这块水域还有没有鱼?如果有,为什么钓不上来?于是就开始了我水下机器人的制作。
  • 参考了大量(300+)的水下机器人成品后,自行设计了一种容易加工的方案。
  • 没有工具,所有部件全部来自淘宝(含定制)。
  • 下潜4米,1小时无漏水现象。没有更深的水域来测试。
  • 电池5000mah,可在狂躁模式下续航4小时。
  • 主要特点是对水底泥沙扰动小。
  • 造价约3000人民币。不过我花了近2万(含5000+邮费,本人在北欧),买了太多没用的东西。

网友:
有这个想法的不止我一个噢

网友A:
楼主什么工作 ?我自动化专业的 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
牛逼可撕拉

网友: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

网友:
因崔斯汀

网友:
昂臂力午博

网友B:
楼主厉害呦 步进电机做成针管似的 抽水下沉吗

网友:
好像是改變氣箱體積控制浮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工作 ?我自动化专业的 可以一起探讨

理论生态学,还想一起探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呦 步进电机做成针管似的 抽水下沉吗

是的,其实不是抽水,而是海水压进来

网友:
这个好强大

网友:
树莓派还是挺大挺贵的,我们这块一直用ARM的!
包括国内自主中最深的海马rov,都有用ARM的,便宜,小巧,功率还低!
不过确实没有树莓,andro这些开放板来的有影响!

网友:
现在这种ROV很多有卖的了,大多都是国产的,下潜100m,不过得需要线

网友:
厉害,我的树莓派2和树莓派3搞成高清播放器和街机游戏机了

网友C:
回国吧,国内淘宝让你节约5000邮费

网友:
北欧啊,人生赢家,拿到永居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国吧,国内淘宝让你节约5000邮费

同意你,回国确实省多了,哈哈哈

网友:
好想法。努力吧。哈哈哈。

网友D:
好设计入水后怎么控制我不懂
不过从玩的角度看控制沉浮的气室是单端进水,这样会不会影响整个机器人的重心?重心改变后姿态怎么调整?

网友:
很棒

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设计入水后怎么控制我不懂
不过从玩的角度看控制沉浮的气室是单端进水,这样会不会影响 ...

思虑周全。
会有影响,影响不大,估计大概有5度倾角的变化。

网友E:
很不错,无刷电机长期泡水里不会有问题吗,另外,树莓派无线传输视频水下可以到几米?
我也对钓鱼很有兴趣,最近在研究水声换能器,做声纳探测。已经找到125KHZ 的换能器件,但是对如何驱动还是比较困惑。如有兴趣可以一起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不错,无刷电机长期泡水里不会有问题吗,另外,树莓派无线传输视频水下可以到几米?
我也对钓鱼很有兴趣 ...

无刷电机做了防水处理,不会有问题。
树莓派无线传输视频水下大概0.1米以内。

网友F:
问下楼主  蓝色的防水接头叫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问下楼主  蓝色的防水接头叫什么

应该是航空插头,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航空插头,不知道对不对。

没错,威浦航空插头。最便宜的了

网友G(2018-03-12):
楼主用的什么控制软件?ROS?或者ArduSub?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什么控制软件?ROS?或者ArduSub?

树莓派自己的系统Raspbian, 跟Debian差不多。让后再上面装个server,来收集浏览器的信息,收到指令,用python驱动硬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树莓派自己的系统Raspbian, 跟Debian差不多。让后再上面装个server,来收集浏览器的信息,收到指令,用 ...

不错👍,可以考虑用ArduSub

网友H:
楼主,请教下,你的图传怎么做?客户端怎么接收并显示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请教下,你的图传怎么做?客户端怎么接收并显示图像?

树莓派上设置一服务器,摄像头的数据在服务器网页上显示。树莓派接一个网线,网线另一端接wifi发射器,手机通过热点连接wifi,进而连接树莓派上的服务器,就能看到图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树莓派上设置一服务器,摄像头的数据在服务器网页上显示。树莓派接一个网线,网线另一端接wifi发射器,手 ...

明白了!谢谢

网友I:
看到很多ROV是用垂直安装电机来控制深潜和上浮,跟这个用气室的各有什么优势啊?另外这个气室是靠将原本内部的空气压缩出来的空间容纳水的吧?对于重心的变化,把管子竖直安装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到很多ROV是用垂直安装电机来控制深潜和上浮,跟这个用气室的各有什么优势啊?另外这个气室是靠将原本内 ...

你好,观察力很好。这个ROV的目的是用来观察水下的鱼,一般的垂直安装电机的优势是升降快速,缺点是需要一直维持转动才能稳定在同一水层,也就是说耗电大。 另外,当rov下沉到水底的时候,垂直安装的推进器会导致水底的泥沙翻腾,吓跑鱼儿不说,还会导致能见度急剧下降,甚至什么也看不见。这个气室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至于说平衡的问题,确实存在,影响不大,大概有5/10度的变化。垂直安装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携带不便。

网友:
很棒

DIY大神

网友(2018-08-16):
为什么没有详细的教程呢

网友J:
你好,希望能出详细的教程。。你发的英文教程我看到了,但是英文不好看不懂。希望能发中文的,结构件最好也能说明制作过程

网友K(2018-12-23):
引用 网友L:
很精致 。。
楼主的树莓派除了看监控还有其他用处吗

网友M:
看到楼主的专业,感觉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