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汽油机高手指导指导!!看看主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1-05):
29CC虎王汽油机,闲置一年。发动后怠速还行,就是一推油门 在中速过度到高速时就开始不畅,到了高速不能维持很容易熄火。高速一直上不去。具体请看视频。此前高速几十秒后就熄火!感觉就好像正在全速跑突然就因火花塞不打火而死火了!
?spm=a2hzp.8244740.0.0

网友A:
换个化油器试试,闲置很久不用有可能是化油器的膜片老化了

网友B:
直接寄回佛山天捷模型找梁杰锋帮你维修

网友B:
很多因素,排气管接口的与发动机排气管的接入长度,用的螺旋桨的尺寸,还有化油器是否长时间没有使用,膜片老化,排气管的胶圈老化漏气,化油器的高速油针等等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