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轴固定座轴承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8-01-05):
如图这个轴承虚位较大,我猜是引起主轴摆动的主要原因,就想换个轴承,但是怎么拆呢?

网友A:
加热反面顶一下就出来

网友:
难道需要液氮?

网友:
卫生纸塞上顶

网友:
你试过开水大法没有,我的就是我煮了就掉了

网友B:
这也需要问,拿个报废的横轴或尾轴捅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反面顶一下就出来

谢谢,那我就有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需要问,拿个报废的横轴或尾轴捅出来就可以了。

了解

网友:
卫生纸才是最方便的,你都不用把座子拆下来

网友:
防风火机加热

网友C:
很久以前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最佳答案我还记得,退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久以前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最佳答案我还记得,退模吧

动不动就说退模的我也是醉了,大抵是模型多玩了两年水平高了,看不惯新手的'弱智'问题了,其实我有问题为保险起见,都想知道成熟作法是什么,先上网查不到,就不妨发贴问问,有很多热心人会赐教,挺好的。

网友:
别说什么大实话了,大家都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