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把延时摄影带上天,教你如何拍高大上的空中大范围延时 精华

楼主(2018-01-06):
市面上的空中延时摄影基础教程已经很多了,但如何拍高大上的空中大范围延时摄影呢?
我们先来看下面两个示例:

这两个示例都展示了带主体跟踪环绕的空中大范围延时摄影。我们都知道航拍器在空中拍摄的时候要想对准一个主体进行跟拍,需要不断调整云台相机朝向以对准目标。而延时摄影是每隔几秒拍一张照片,那要如何控制云台平滑地改变朝向,且确保构图不偏离画面不卡顿呢?
此时,你需要一台悟2

悟2的Spotlight Pro(聚焦模式)功能利用机器视觉控制云台对目标进行实时跟踪,实现飞行器无论如何飞行,相机都始终能锁定目标物体并保持构图不变的效果。配合航点(Waypoint)飞行,即可让你的飞行器变成一条巨大的三轴空中延时滑轨。
我们现在就来演示一下如何利用悟2的聚焦模式和航点完成带主体跟随的空中大范围延时拍摄。
STEP 1:
勘景之后起飞,将悟2悬停在画面的起幅位置,并调整相机拍摄参数和构图直到合适。

STEP 2:
启动聚焦模式,选择绕拍主体。

聚焦模式就在操作界面左侧,点击即可启动,随后手指在画面中拖拽框选主体

飞行器成功识别主体后如下图所示

此时你可以试着前后左右移动飞行器,检查目标的跟踪情况,如果跟踪没有问题,则飞行器回到起幅,如果跟踪出现异常请重新框选目标。
STEP 3:
点击画面左侧的小遥控器图标,进入菜单启动航点。

航点启动后,点击创建任务,请在画面起幅处点按遥控器背面的C1按钮记录第一个航点。

随后控制飞行器到达画面落幅,点按C1记录第二个航点。落幅的高度可以和起幅不一样,这样可以飞出斜上升或下降的效果。

此时,航点1和2之间的连线就成为了一条看不见的巨型延时滑轨。如果需要曲线运动,你可以创建更多的航点以满足拍摄需求。

规划完航点航线后,点击右下角“完成”,并控制飞行器回到起点附近,直到红色的数字变成蓝色。控制飞行速度在0.5m/s(1.8km/h)左右然后点击“立即执行”,飞行速度不宜过快,不然还没拍多少张就把航线走完了!

STEP 4:
任务上传成功后,飞行器会以你设定的0.5m/s龟速飞向起点,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开启间隔拍摄并设置间隔时间。设定完成后,你可以推摇杆让飞行器加速飞向起点。

如何计算合适的拍摄间隔?
延时摄影成品是25fps,即每秒25张照片。飞行器的安全留空时间是15分钟左右,即900秒。假设你需要成品的长度为7秒,则你需要拍摄25×7=175张,间隔则为900÷175=5.14,取整则为5秒。随环境变化,飞行器的安全留空时间可能会变化,你需要根据实际环境动态调整。
注意:悟2拍摄RAW延时序列,拍摄间隔最短5秒;拍摄JPG延时序列,拍摄间隔最短2秒。
设定完毕,飞行器到达航线起点后会自行调整姿态,开始向终点自动飞行,此时请立即按下快门键开始拍摄。

接下来你可以找个沙滩椅躺着,放松一下,点支烟或者喝点饮料(千万别喝酒,我们反对酒驾!),确保飞行器在视野范围内,等待飞行器到达终点后控制飞行器返航。但是你仍需要时刻注意飞行器剩余电量,如果电量不足以支撑飞行器飞完整条航线和返航,请根据实际电量提前终止拍摄并提前返航。
STEP 5:
拍摄结束后,你就可以导出照片序列进行调色、增稳及合成视频素材了。

如果我没有悟2该怎么办呢?不用担心,御和精灵同样能拍摄空中大范围延时,只是效果可能没有悟2那么好,也没有悟2那么方便。不过没关系,老司机继续带你飞。
下面以精灵4Pro为例演示空中大范围延时拍摄过程。
简单的前进后退左右平移延时,方法与悟2的航点飞行一样,本文不再赘述,只是你无法利用聚焦模式去跟踪主体目标,因为它没有聚焦模式。
但是你仍然可以使用兴趣点环绕来对目标进行绕拍,飞行器起飞后选择兴趣点环绕。

随后控制飞行器飞到目标正上方,点击“设置兴趣点”

兴趣点设置成功后,控制飞行器后退,后退的距离就是环绕的半径。

随后调整云台俯仰使构图合适,然后点击立即执行。

此时你可以控制飞行器的绕行速度,不宜过快。
点击右下角“隐藏”,你就可以设置拍摄参数及拍摄间隔,随后按下快门开始拍摄。注意:拍摄前请确保机械快门关闭,否则快门叶片运动会令图像序列大幅度抖动。

兴趣点环绕同样能拍出环绕目标的大范围延时,但是缺点是你必须把飞行器飞到目标上方附近,如果目标离你非常远,你就只能考虑其它拍摄方案了。

除了兴趣点环绕外,精灵4Pro也可以使用“指点飞行”进行延时拍摄,这样飞行器会始终朝着你点击的位置匀速飞行,与航点模式下前进后退的效果相同,区别在于指点飞行下你可以随时开始拍摄,不需要事先规划路线。

比指点飞行更高阶的则是轨迹飞行,比如你正在拍一座高架桥,你需要飞行器沿着高架桥的路线飞行,或者你需要更灵活的变线大范围延时拍摄,就可以用到它。轨迹飞行在智能飞行模式列表中。

你可以在界面中用手画出一条线,随后飞行器会根据你画的轨迹自动生成一条航线。

设定合适的速度和机头朝向,点击Go,开始间隔拍摄即可。
注意:指点飞行和轨迹飞行依赖飞行器上的双目视觉传感器,只能在光线较好的情况下使用,夜晚光线不足则无法使用!

为什么我们一直说要想拍空中大范围延时一定要用悟或更高的机器呢?原因就只有一个:
精灵、御、晓系列无人机的云台只能跟随机身旋转,不能独立于机身运动,因此云台的朝向极易受机身影响。在有风的环境下,飞行器机身容易产生轻微的旋转,导致云台跟着旋转,无法严格锁定目标方向,会使拍摄的序列画面产生极严重的果冻效应波纹,即使经过增稳也无法消除,你会看到画面里的景物不停地摇晃。而自由云台的悟系列就很好地克服了这个问题,无论机身是否受气流扰动产生旋转,云台也能锁定在目标方向,出来的最终画面就非常稳定。

以上就是空中大范围延时摄影的进阶技巧。接下来只需要找个漂亮的天气,漂亮的风景,带上飞机尽情地拍摄吧!当然,天气和风景很重要哦~
One More Thing
除了用无人机外,你也可以用SYRP Slingshot延时天轨来拍摄空中大范围延时。

这玩意儿跟飞猫类似,需要找两个支点来悬挂它,对于景别较小的空中延时,或者你很不幸身处禁飞区,它可以满足你的拍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