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款涵道能用在什么飞机上

楼主(2018-01-06):
12s涵道和电池都很重啊,有90涵道飞机能带得动这么重的设备吗

网友:
这个涵道不足500克,你考虑电池的重量了吗?12s一般用两块6s5000mah左右的电池,每块重近700克,这两项就2000克了

网友:
这么大的动力装90涵道飞机上?你想做火箭呀,哈哈

网友:
两块6s 3000mah电池装在90mm涵道飞机上,重不了多少啊,跟一块5200mah的相比,飞行时间也差不多。看下公式,功率=电压*电流,你会明白90涵道6s电池5200mah,用12s用不到5200mah的

网友:
90涵道很少用到12S,推力应该是4-5公斤级别。
因为动力强,尾流速度高,一般装到玻璃钢飞机上,但本身玻璃钢飞机重量也不会轻,得考虑尺寸和翼载荷。
如近期有人提及的赛巴特mini阿凡提,应该比较适合这个动力。

网友:
变相思维,灵活思维 。这个涵道不到500克 意味着和一般90涵道一样重。关键是为什么要非得12S5000呢?12S 3300如何? 12S 2700如何?装一个90涵道机的重量  105涵道机的推力,何乐不为呢?实在有强迫症,设定一个开关量  ,普通模式油门最大80%都优于一般90涵道,需要飞暴力的时候切换到油门100%,提供周围羡慕的巨大推力的崇拜目光。   举例:魔友有使用JP70涵道 6S 1300电池飞很小的涵道机,能达到1.5的推力比和长达7分钟的飞行时间,不意味着暴力涵道就非得全油门飞的,小油门就能达到很好的飞行效果,充足的后备动力给救机和特技足够的动能

楼主:
感谢以上诸神指点!我准备搞一套12s的电装试试,后续反馈结果

网友:
JP的涵道只要按最大规格的配一向动力很足,我的飞翼70涵道yak130用的jp70 6s 基本可以垂直爬升了,当然电池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