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固定翼FPV设备全套,想上四轴玩航拍,求配置

楼主(2018-01-06):
请教各位专家,我手上有玩固定翼FPV的全套设备,如果打算配四轴的话,能否推荐一些配置,谢谢!

需求:装个四轴玩航拍,对四轴的要求就是安全、稳定,续航尽量能长一点,15分钟-30分钟左右!

手上的飞控U22和U2SG都是固定翼用的,肯定要换了,不知道哪款比较稳定适合要求?

现有设备:华科尔D10遥控器、鹰眼接收一体机,奥姆威1W图传、飞萤6S像机、三轴无刷云台、4S3P 9600 18650电池(600克左右) 初步咨询,以上设备基本都可以使用,打算再配以下配件:
1、机架看了两款:
一款是   DH410 可折叠的(DH410 多轴折叠机架 便携 超轻 碳纤 fpv航拍四轴折叠机架),X宝上有家在卖全套  475元感觉 有点小贵,但是很轻,而且可以折叠不错;
另外一款是权盛家的(S500机架 FPV航拍 超硬机臂 F450升级 SK500四轴机架 碳纤脚架)178元;
2、电机:2216  850KV  4 只
3、电调:好盈乐天 20A 4只
4、桨:1047正反桨
5、飞控,也看了两款
一个是权盛Pixhawk 2.4.6  带M8N全套 786元(2.4.8的便宜100元左右,电路可能作了简化)
另一个是雷讯的V3,全套要一千多了,感觉 有点贵,不知道跟上面的区别有多大?
以上如果配好的话,加上我手上现有的设备,包括9600的 4S电池,不知道飞行性能如何,25分钟悬停有问题么?

还有,也在DJ 精灵3之间犹豫,不知道这样配出来的各方便性能跟DJ有多大的差距?

网友A:
手里飞控出不?收u2sg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飞控出不?收u2sg飞控

呵呵,暂不打算出

网友B:
雷迅pix dh410机架 加18650电池续航能上25分钟

网友:
有套权盛家的pix

楼主:
PIX有很多版本啊
四轴多轴 Pixhawk 2.4.8 PX4 PIX32位 APM飞控 自动 定点巡航光流
PIX跟APM究竟是啥 关系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迅pix dh410机架 加18650电池续航能上25分钟

雷迅CUAVPixhack-V3自驾无人机控制器PIX四轴/多轴开源飞控穿越机
是这个吧

网友C:
先決定 軸距 例如 360 380 410 500     等等 然後就是 動力系統 電調~還有槳  (360軸距 最大就是 9450槳 ) 所以機架會決定 很多事情
電調 能支援4S以上的 有 電容的優先選擇
再來就是 飛控  開源就pixhawk 或是 pix  xxxx 之流的 ~這類支援多~東西也多~價格也實在
非開源就 是  大疆 ~极翼 ......等
其他就是 周邊的 例如 螢幕~ OSD ~團傳跟接收~ 雲台~攝影機~~等 ~~~原有的就可以沿用~
最後就是 花時間 組裝測試~~~調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迅CUAVPixhack-V3自驾无人机控制器PIX四轴/多轴开源飞控穿越机
是这个吧

是的

楼主:
麻烦看看上面的初步配置,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決定 軸距 例如 360 380 410 500     等等 然後就是 動力系統 電調~還有槳  (360軸距 最大就是 9450槳 )  ...

麻烦看看上面的初步配置,多多指教!

网友C:
自組機效果要贏過大疆套機的效果,,,,是有難度的,尤其是雲台跟相機的整合,再算計包含整個app系統時,,,這遠遠超過自組機範疇了,,,
(雖然也有不少開源地面站)~嫌麻煩就是直接買套機,,,,,有心想diy,您po出的裝備是ok的~~~
=======
大約就是選410軸距的,,,,塑膠機就不建議了!,,,
========
我有一台也是18650 4s2p 5000mAh,起飛重1200克,兩軸雲台加q6相機,600mw圖傳,mini pix飛控,滯空18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組機效果要贏過大疆套機的效果,,,,是有難度的,尤其是雲台跟相機的整合,再算計包含整個app系統時, ...

谢谢及时指点!!
知道效率跟DJ肯定是没法比的,其实自己装主要原因一是玩的乐趣,二是手上有一些配件可以充分利用,真正航拍也拍得并不多,以玩为主!
所以还是打算自己装

另外请教一下,飞控的话PIX不同的版本差距大不大?刚刚又看到一款(Pixlite PX4 Pixhawk2 Lite 32位 多旋翼 迷你PIX 飞控)不知道是不是您所说的 MINI PIX?

网友:
簡單來說就是用料走線不同,,,,就像合力兄弟的飛控,目前知道是有經過3dr官方認可,,,(由蘇黎世理工學院的 "柔仁教授"測試) /所以每家的產品當然就會價格不同,,,,差異性就會顯現,,,,,我用的是樂迪mini pix,地面站跟固件都是樂迪直推的,,,,(這個很重要,至少樂迪自己測試過)問題會相對的少一些,,,且價格我也能接受,,,,,

楼主:
1、T-motor air350无刷电机 2213/920KV   (单个起飞拉力 400g)
2、权盛2216航模无刷电机马达kv950 固定翼多轴无人机F450 550 S500
3、T-MOTOR MN2214 920KV 四轴 多旋翼动力套装 支持PHANTOM 1 2 3代(单个起飞拉力 450g)
初步计算了下,我的设备包括电池如全重在1.6KG不到一点,这样的情况下,第一款已经到极限了,应该第三款电机更合适,第二款不太清楚

网友:
4s 找kv 800附近的馬達,,,,槳可以10~11吋的

网友:
实话,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回一次最少也得15个经验,还能帮你不沉贴!

网友:
要稳定和长续航 我推荐550以上轴距 然后3508或4110电机 配6s电
2216太小了  还得处处纠结起飞重量  以后肯定得后悔

网友:
6s他電池得重新搞過,,,電調也得再往上升級找6s的,,,,,其實4s9600mah,,,,應該有25分實力了!(重量不要過重)

网友:
跟着学习学习,也是小白一个。

楼主:
想想还是年后搞个大疆吧,主要是拍的稳定,不折腾了

网友D(2019-06-20):
18650也可以飞四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