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套T18SZ参数

楼主(2018-01-06):
求一套T18SZ设置的伟力120的参数啊,或者怎么设置啊

网友:
论坛里有

楼主:
眼睛都找花了,没找到

网友A:
请问楼主设置好了吗

网友B:
锁位感度0。其他不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位感度0。其他不用动

对频成功后,没做任何设置,无论油门在什么位置,都是高速旋转,是不是在陀螺仪里设置锁位感度就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设置好了吗

还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频成功后,没做任何设置,无论油门在什么位置,都是高速旋转,是不是在陀螺仪里设置锁位感度就好了?谢 ...

油门不同反向。不可能对频就转

网友C:
弄好了没有?我是在用18SZ玩K120的。飞机一直在转,估计是1. 油门曲线的问题。2.油门+/-反了。
如果你还没有弄好,我回家给你把图拍下来。Gyro:Normal 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好了没有?我是在用18SZ玩K120的。飞机一直在转,估计是1. 油门曲线的问题。2.油门+/-反了。
如果你还没 ...

油门反向了,弄好了, 但是十字盘的上下行程太大了,不知道怎么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不同反向。不可能对频就转

恩恩,是的

网友D:
有视频教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视频教程的啊。

求链接,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油门反向了,弄好了, 但是十字盘的上下行程太大了,不知道怎么调小
遥控器里面有 “End Point”的菜单,进去这里调 Pitch螺距。
把Pitch螺距的两边调小,就是把 正和负也要从100 调下来,大概调小到50至60左右,以折桨后,不打到尾管为标准。

楼主:
谢谢您!我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里面有 “End Point”的菜单,进去这里调 Pitch螺距。
把Pitch螺距的两边调小,就是把 正和负也要从 ...

谢谢您!我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回去试试!

弄好了吗?

楼主:
刚出差回来,还没来得及,明天弄

楼主:
大概弄好了,但是一动设置的点整个曲线都跟着移动,我现在只设置了3个点,从-50到正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