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四轴飞起来很费劲,s500 , 11寸 ,2216 810kv ,4000 4s

楼主(2018-01-06):
机架:s500 , 浆:11*4.7p寸 ,
电机emax :2216 810kv ,
电池:4000 4s ,
重430g
飞控:apm
总重量是1.5kg

飞起来很费劲,油门几乎是加满了才飞得起来(就是再加的时候,反而油门变小了),大概到70%了。不是说这配置可以像穿天猴一样飞吗。还打算挂个图传,摄像头什么的,没戏了吗?

网友:
油门行程没设置好

网友:
桨换12寸的试试!

网友A:
这配置飞1.5kg没问题
遥控校准,电调校准,飞控设置悬停油门,电池质量逐一排查吧

网友:
恩~ 電池 不像有 4000mah ~~~

网友:
这配置真的不是动力问题……

网友:
这破桨叶能飞起来才怪,太软易变形,换个碳钎维的包你爽。
以你这电机和重量可以换个12寸的桨

网友B:
S500很垃圾,虽然便宜,机体太软,震动太大,起飞重量也很大,带4s5200电池续航只有10-12分钟,根本不敢飞远,也不敢做什么动作,很鸡肋的一架多轴

楼主:
谢谢,确实是行程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S500很垃圾,虽然便宜,机体太软,震动太大,起飞重量也很大,带4s5200电池续航只有10-12分钟,根本不敢飞 ...

有什么好机架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飞1.5kg没问题
遥控校准,电调校准,飞控设置悬停油门,电池质量逐一排查吧

根据你的方法排查,确实是电调未校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机架推荐吗

我是多自组的多轴航拍机无爱了,直接上大疆,自组的又大续航又短而且效果还差,飞着玩弄个风火轮6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