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一些问题

楼主(2018-01-07):
用的是Super_S F4飞控
最低油门设置和最高油门设置后老是保存不了,,是不是哪里不对

网友:
在CIL中输入代码设置。或重刷

网友:
调参软件版本低了,更换最新的调参软件

网友:
保存不了说明你固件刷的不对
或者固件跟调参软件版本不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