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自制低成本爆闪夜航灯的代码,双闪,单闪和呼吸灯!衷心谢谢!

楼主(2018-01-07):
自制低成本爆闪夜航灯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D2%B9%BA%BD%B5%C6

请教前辈们自制低成本爆闪夜航灯的代码,衷心谢谢!

如果模友有别的代也行的,谢谢! 最重要是双闪,单闪和呼吸灯!

网友A:
某宝一套八灯的成品才几十元,我觉得已经够低成本了

网友:
你说的那三种状态程序很容易就实现,不理解的是他怎么样通过遥控器控制的?或者是读取某一个通道的信号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一套八灯的成品才几十元,我觉得已经够低成本了

连接呢?要有线的,无线的不同步,无用啊

网友(2018-06-28):
楼主 整明白了吗 能共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