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天折翼坠机,报废的节奏,山狗直接飞河中间去了

楼主(2018-01-07):
不能作呀

网友A:
看来楼主是要换新机了

网友:
新年换新机

网友B:
冲浪者机翼太软,设备多了,动作一大都可能折翼,我的1680一个急转都断翅膀了~

网友:
照片还是很漂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冲浪者机翼太软,设备多了,动作一大都可能折翼,我的1680一个急转都断翅膀了~

不是冲浪者,欧兰斯的一款

网友D:
想问楼主怎么设备还在,降落时折的?

网友:
风真是够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冲浪者,欧兰斯的一款

对的,机身超耐炸,螺旋了4次,机身都只损失了机翼,这次机翼修不了了,彻底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楼主怎么设备还在,降落时折的?

能见度太低了,切返航飞到300米高完全看不到,只能听到声音,手动俯冲,进去螺旋。听路人说飞机掉下来的时候机翼是合起来的。就是山狗炸不见了,其他都设备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浪者机翼太软,设备多了,动作一大都可能折翼,我的1680一个急转都断翅膀了~

嗯,修修补补,重量达到2.1kg了,有没有不折翼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是要换新机了

我以为它能活到过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修修补补,重量达到2.1kg了,有没有不折翼的飞机

我换飞翼了,FT的,中间加根碳杆儿,有硬度有韧性。感觉比这类飞机舒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换飞翼了,FT的,中间加根碳杆儿,有硬度有韧性。感觉比这类飞机舒服多了

比固定翼好飞吗,降落怎么搞,我这里没有草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固定翼好飞吗,降落怎么搞,我这里没有草

飞翼肚皮下面和垂尾下面粘上一到两层纤维胶带,直接地面降落就行,我都是在马路上或者地里降落,速度比较慢,我用的桨保护器,不会伤到飞翼和桨的,如果还是怕伤到桨可以选择用折叠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飞翼了,FT的,中间加根碳杆儿,有硬度有韧性。感觉比这类飞机舒服多了

常规布局的机翼是抬着机身在飞,飞翼是整体托着飞受力均匀不易折翼。

网友(2018-02-23):
引用 楼主:
对的,机身超耐炸,螺旋了4次,机身都只损失了机翼,这次机翼修不了了,彻底报废

根本不用换,我可以帮你修好,如果感觉机翼不够结实可以用碳杆做支撑

网友(2018-04-29):
炸的稀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