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GDW舵机装机后很大声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1-07):
测试的时候没问题,但装机后回中后经常有很大声音,吱吱吱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正常吧。。。受力就会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吧。。。受力就会叫

不会吧,怎么银燕那些不会?

网友:
我的215也会叫

网友:
数码舵机很多都会响

网友:
数字舵机通电就会吱吱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怎么银燕那些不会?

数码舵机都会响,只是程度不一样而已。

你试试08MD之类的,受到外力也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舵机都会响,只是程度不一样而已。

你试试08MD之类的,受到外力也会响。

我在用的就是08MD,基本不会响的,而新买那套是经常响,声音还大

网友:
这是个过程,以后慢慢习惯就好了

网友:
正常的,静止放哪里肯定不响。你安装了它就受力了。开始我也纠结,现在都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用的就是08MD,基本不会响的,而新买那套是经常响,声音还大

如果定量比较的话,是这样的

1、08MD自身阻力大。你需要不小的力气才能掰动。因此直机旋翼头这点力不足以抵抗舵臂阻力,当然不会响。
     215级别的舵机自身阻力小,一点点外力就足以让它响起来了
2、08MD也会响,力气远小于215级别的舵机,所以声音轻。声音轻和响和当前出力无关,只和马达的大小有关

网友:
不是数码舵机装上都响么

网友:
也许是机械憋舵

网友:
正常现象。。。

网友:
数字空心杯舵机受点力会响,力小点会不响,空心杯你去不通电板会比普通有刷阻力大。

网友:
买的蓝色外壳那款,也是会发出这种声音,不过使用没觉得有什么异常

网友B:
人家也老问我。。。我直接回答人家。。不响的舵机不是好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也老问我。。。我直接回答人家。。不响的舵机不是好舵机

这个回复我喜欢

网友:
数字舵机都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