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430换432的桨之后没有动力了

楼主(2018-01-07):
为什么我的ft011原厂的是432的桨,我换成432的桨之后,全油门船的速度提不上来,听声音好像不断的在打空炮一样,没有前进的动力咧?

楼主:
原厂是430的

网友A:
后买的桨都不如原装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买的桨都不如原装桨

这图是原装的桨,后买的胶更加硬,但就是没有速度,不知道是不是轴太短,桨大了反而吃水不够深的原因

网友B:
桨跟桨不一样。你的30跟32的桨应该不是一个系列的。最好把两个桨放一起拍出来

网友:
应该是你买的432这种桨的桨叶太厚了,效果肯定没有原装的好!

网友C:
严格来讲原厂的30桨不是1.4螺距比的,螺距比大约在1.0~1.2之间。除了大家常留意的直径与螺距,桨还有很多因素会影响桨的表现,诸如叶型、剖面、锋利度等等,有兴趣拿个高倍放大镜研究下会有收获的。

楼主:
原来真的如水爬兄弟说的,原厂的430,螺距只有1.1,买回来的432是1.4的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格来讲原厂的30桨不是1.4螺距比的,螺距比大约在1.0~1.2之间。除了大家常留意的直径与螺距,桨还有很多因 ...

真的如你所说,螺距就不一样,那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咧?要加长传动轴?还是不要改原厂的?已经上传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跟桨不一样。你的30跟32的桨应该不是一个系列的。最好把两个桨放一起拍出来

已经上传的图片,请大神指教

楼主:
再补几张桨的深入对比,进水的切面原厂的比较薄个锋利,432买回来的进水面比较宽顿

网友B:
你那个黑桨也太玩具化了
材料用的差,只有用厚度来补强,那么肥厚的桨就不要想有什么效率了。想要有改善就换同尺寸的金属桨,效果应该是立竿见影。当然CNC的应该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黑桨也太玩具化了
材料用的差,只有用厚度来补强,那么肥厚的桨就不要想有什么效率了。想要 ...

好的,我换了试试看,比原厂的430还要差

网友D:
大桨小螺距或者小桨大螺距
原来P1.1 30桨,换算过来试试
P1.4  28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桨小螺距或者小桨大螺距
原来P1.1 30桨,换算过来试试
P1.4  28的桨

买不到1.4 4mm轴 还要28的桨,没有这么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不到1.4 4mm轴 还要28的桨,没有这么小的

金属桨最小的只有30的,轴孔3.17,你如果是4的轴只有自己扩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真的如水爬兄弟说的,原厂的430,螺距只有1.1,买回来的432是1.4的螺距。

你那个432桨我玩爆过好几个,效率很低,不过并非不能玩。你跑不起来应该还有动力不足或船阻力较大等问题。题外话:你测桨根判断螺距的方法不准确,要选择桨叶约四分三的位置(最好选75%的位置),测量出桨叶与轴的夹角才能清楚螺距或螺距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