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出现新问题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2018-01-07):
这些设置那里有问题。。怎么都解不了锁油门控制有反应
飞控是Super_S F4飞控
遥控是乐迪AT10

网友A:
油門不夠低吧! 舵機行程量~油門部分再降低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門不夠低吧! 舵機行程量~油門部分再降低看看

能不能具体一些

网友:
命令有没有设置正确呢?

网友:
油门1000或以下,控行程调

网友:
楼主,你的油门 THROTTLE 这个数值现在是1071  要在遥控器上调到,不超过1000才能解锁。这样说明白了吧

网友:
這樣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