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焊台真好,可以抛弃以前的旧焊枪了

楼主(2018-01-08):
欢迎吐槽我的垃圾焊工

网友A:
焊点有些粗糙

网友B:
焊接水平有待提高

在黄花坏了2个以后,买了个牛肉白光,非常好用,还可以接动力电池外场用。

网友C:
中间的MCU焊得不错!——最下一排脚上,是不是有一小段铜丝压在上面短路了?

网友D:
还是936吧,便宜实惠.

网友E:
看了下楼主的焊点 应该的助焊不太好 线头吃锡不好 ,容易虚焊,我用的就是黄花50w,焊接的时候先把洛铁头洗干净 ,上点锡,线头沾下助焊糕,利用洛铁的热量将焊锡膏融化在线头,再给线头上锡,这样焊接起来很完整,不会出现你图上的焊点,50w足够用,我直接用它焊接12aw的线都没问题

网友:
用风枪的话,可以买锡膏,很好用,一吹就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点有些粗糙

哈哈,一直都是焊的奇形怪状,需要多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水平有待提高

在黄花坏了2个以后,买了个牛肉白光,非常好用,还可以接动力电池外场用。

我外场飞的少,都是电池飞完就回家。还是焊的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MCU焊得不错!——最下一排脚上,是不是有一小段铜丝压在上面短路了?

MCU是板子上焊好的(捂脸),买的一个pixracer的板子准备做自走小车。就焊了几个借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936吧,便宜实惠.

用的普通60w焊枪,先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楼主的焊点 应该的助焊不太好 线头吃锡不好 ,容易虚焊,我用的就是黄花50w,焊接的时候先把洛铁头洗 ...

我的焊枪头用砂纸打磨还是不太好用

网友:
只有电烙铁的飘过。

网友:
氩弧焊的路过~~~~~~

网友:
我焊接电线遇到不上锡的时候,就把线头缕直搭到松香上然后电烙铁加热线头把松香融化吸到线头里,然后再把线头插到焊盘上焊接,焊接完成后用斜口钳剪掉多余的比分,效果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我也是焊得垃圾后来发现要先上锡再上线。。。

网友:
有个相同的焊枪。。不过用的很少    ,技术也不高。。

网友:
1. 线头太长,剪短点
2. 线头先上锡
3. 线头穿过焊接孔,烙铁压在孔旁边的焊盘上加热,稍后将锡线搭在焊盘上
4. 待锡融化并渗透进孔中,将线头与焊盘焊接,形成小锥形韩点后,撤离锡线、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