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炸鸡后的事!!!

楼主(2018-01-08):
炸了后桨夹凹进去了,有什么好办法弄平啊,不弄平,里面轴承弄不出来,每次都是用横轴顶住,锤子敲,好麻烦

网友:
炸过的,换了吧

网友:
有一种工具叫钻头

楼主:
原来你们每次炸鸡都是换轴换桨夹呀

网友:
不理它,干嘛要取出来?

网友A:
我刚入魔的时候,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来维修炸坏的零件,小坏修成大坏,最后还是扔了换新,锉刀,钻头,大电钻,小电磨,各种工具屯了一堆,现在工具齐了,却不常炸机了,偶尔坏的零件直接就扔了换新,我只能说,这就是个过程,几乎每个玩航模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乐在其中,有句广告词怎么说的,什么都能省,热爱的不能省。

网友:
强迫症受不了的
,直接报废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入魔的时候,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来维修炸坏的零件,小坏修成大坏,最后还是扔了换新,锉刀,钻头,大电钻 ...

咱俩是一样的,我现在各种维修工具齐全的连任何一个公司都不可能有我这样成套精密的工具了。

网友:
我以前也是,搞搞继续用。哈哈。其实450副厂桨夹很便宜,你要是歪一点就将就,歪到横轴都拔不出来了,那还是换了,会影响平衡的

网友:
不用管  等到换轴承的时候  直接换桨夹   或者用塑料的桨夹   其实比金属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