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EC的请教

楼主(2018-01-08):
亚拓600,
舵机
610*3,620,2008SB接收,悟空H飞控,在装配中,需要配多大的BEC才能满足啊,我用了一个好盈15A的,不够。用了两个BEC,单独给接受和飞控供电才能满足。。。。那单独一个要多大啊?

网友A:
好盈老款8A应该就够。

网友B:
参考600级用的带BEC输出的电调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老款8A应该就够。
不够啊

楼主:
回复下自己,傻了,2008和悟空都是高压的,直接上2s电就行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