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

楼主(2018-01-08):
求问各位老前辈,普通船模图纸如何转换成切割图纸

网友:
我只知道,切割用的图纸,必须是CAD的。

网友A:
有的前辈会用犀牛或者是别的软件描图,然后保存为CAD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前辈会用犀牛或者是别的软件描图,然后保存为CAD的格式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