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18-01-08):
求问各位大佬,我的船是双775电机,双电调,就是不会连接电调,接收机,舵机,求连接图纸

网友A:
电调并联插接收机油门通道,舵机插方向通道,一般接收机3通道是油门,4通道是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并联插接收机油门通道,舵机插方向通道,一般接收机3通道是油门,4通道是方向

谢谢大佬

网友B:
两个电调y线连接在接收油门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调y线连接在接收油门通道

怎样辨认油门通道

网友:
2楼所说的就是,一般的控都是三通道是油门……枪式控没接触过就不知道了

网友:
没玩过船,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