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做了架50多克的薄膜飞机,虽然粗糙但很能飘飞(5楼添加视频)

楼主(2018-01-08):
下雨天没事做,试着用薄膜来做机翼,于是就做了这架双翼机,翼展50,机翼宽10,安装角4度,机身30多,等买来的939接收到货再组装其它,到时全机估计80克下上。装上配重调整重心后抛飞几次,发现这飞机太能飘了

我制作工艺粗糙,让前辈们见笑了

网友A:
自由飞?没看到遥控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由飞?没看到遥控设备啊

前辈你好,买的接收板还没到货,这是遥控。

楼主:
夜间飞行

再飞双翼小飞机

网友:
舵机用的什么

楼主:
你好,用的是伟力939接受板,集成了2个舵机

网友B:
939的拉力最多也不到40克,毕竟是1s, 要是改用959四通2s电,就有可能吊机了

网友:
你可以试用普通轻质泡沫,全部用桐木细条封边,强度大,同样的结构,20克机身就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39的拉力最多也不到40克,毕竟是1s, 要是改用959四通2s电,就有可能吊机了

你好,959没玩过,好像是用n60马达的,一个要30多,不清楚能不能用8520空心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959没玩过,好像是用n60马达的,一个要30多,不清楚能不能用8520空心杯

当然可以,2s 电池8520也能轻松达到60克拉力,只是发热大一些,不能用热熔胶固定

楼主(2018-02-07):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2s 电池8520也能轻松达到60克拉力,只是发热大一些,不能用热熔胶固定

谢谢,过年后买块959试试

网友C(2018-03-21):
楼主用伟力939减速组就能飞起来吗,有多大拉力,帮我看看,我的小飘飘起飞重量63克左右,一转弯就掉高度,飞得很勉强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伟力939减速组就能飞起来吗,有多大拉力,帮我看看,我的小飘飘起飞重量63克左右,一转弯就掉高度, ...

你好,这飞机我已经改过3次版本,第一版本是用伟力减速组,不带起落架,飞的很轻松,现在第三版本用的是小方减速组,机身重造,带了起落架,飞起来比较缓慢,基本是全油门在飞。
在这里我说下几个我的经验,你试按着调整。
1,机翼攻角3度,发动机下拉或着上推3度(这是我经常用的数据)
2,转弯掉高度,请调小舵量到60试试。
3,重心调整,机头可以轻一点试试,效果是一加油门就往上窜。
4,机翼的翼型弧度可以不用那么大,小小的弧度就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这飞机我已经改过3次版本,第一版本是用伟力减速组,不带起落架,飞的很轻松,现在第三版本用的是 ...

谢谢楼主,我先试着减减重,看看飞得怎样,我估摸着量了下拉角,应该在20度左右,可能这也是一个原因,实在不行再换一套动力。请教镂空后怎么把保鲜膜贴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我先试着减减重,看看飞得怎样,我估摸着量了下拉角,应该在20度左右,可能这也是一个原因,实 ...

保鲜膜大家基本都是用泡沫胶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鲜膜大家基本都是用泡沫胶贴的

楼主:
不客气,泡沫胶抹好后,不能直接就贴膜,需要晾到一定时间,我一般是感觉胶水不太粘手的时候再贴薄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