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

楼主(2018-01-09):
求问各位老前辈们,枪控的油门通道和舵机通道怎么辨别

网友A:
转向轮是舵机通道,板机是油门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向轮是舵机通道,板机是油门通道

那么怎么在接收机上辨认

网友B:
接收机上的1是舵机,2是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上的1是舵机,2是油门。

求问大佬,1是不是最下面那个通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问大佬,1是不是最下面那个通道

这可不一定。
有上、也有下的。
按旁边标着的数字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可不一定。
有上、也有下的。
按旁边标着的数字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怎么在接收机上辨认

一般1是方向2是油门,如果你怕弄错了 ,看说明书可以 或者做个灯用通道测试下就知道了,转向轮一定是控制方向通道的,板机是控制油门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