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急急急!!

楼主(2018-01-09):
这是什么型号的发动机,这个为什么怎么样都不能启动啊

网友:
检查油和电

网友A:
你的DLE30CC启动了吗?
先易后难吧。

网友:
双缸对置发动机?

网友:
汽油发动机

网友:
航模发动机

网友:
RCGF的双缸发动机

网友B:
启动前先检查化油器,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关闭风门,适当开油门,然后手拨桨看油管内的油是否被吸走,如果油管内的油没有动,那么你就得先检查一下油路看看是不是哪里漏气,然后再吸油,如果还不吸油就检查化油器,把化油器拆下来用化油器清洗剂喷一遍再按原样装好再试试吸油,如果还不能启动,那你要么更换化油器内的膜片,要么直接换新化油器,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在油路畅通化油器吸油正常的情况下不能着车,别忘记检查CDI点火器,看CDI是否点火,方法很简单,把CDI的点火头从火花塞上取下来,两个都取,然后转动桨能听到点火头发出哒哒的电声就是通电的,完好的

网友:
可加我微信71717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前先检查化油器,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关闭风门,适当开油门,然后手拨桨看油管内的油是否被吸走,如果油管 ...

您说的这些都检查过了,一切都正常,这个发动机放置了之前一年,到最后好像是火花塞和缸体的链接部位拧脱了的原因,最后就是没启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DLE30CC启动了吗?
先易后难吧。

这个就是抱着多动手积攒经验的,自己那个发动机是到了,但是还没开始动手

网友C:
是不是机油加多了,比例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些都检查过了,一切都正常,这个发动机放置了之前一年,到最后好像是火花塞和缸体的链接部位拧脱 ...

放置过了,要看看油路还通不通,化油器还吸不吸油?
很可能有膜片老化,化油器无效了。
更专业的话,检 查一下化油器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置过了,要看看油路还通不通,化油器还吸不吸油?
很可能有膜片老化,化油器无效了。
更专业的话,检 ...

油路是通畅的,垫片啥的看着还是可以的。这个化油器的垫片是没有小孔的 油路怎么进去的都不知道,但是可以确定是进油的。火花塞都拔下之后启动两边喷油。这个配有的我不知道啊,是别人配置的。捅咕一天没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机油加多了,比例不对

这个发动机要什么比例啊,用什么滑油。

网友:
让楼主家我微信帮他解决,他也没舍得加,我还能说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路是通畅的,垫片啥的看着还是可以的。这个化油器的垫片是没有小孔的 油路怎么进去的都不知道,但是可 ...

化油器膜片不可能没孔。一个是泵膜,一个是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油器膜片不可能没孔。一个是泵膜,一个是阀片。

不知道啊化油器里面的垫片都反复看过好几回了 就是没找到孔 我自己也很纳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化油器里面的垫片都反复看过好几回了 就是没找到孔 我自己也很纳闷

什么化油器呢。是华博罗的吗?一手二手的?以前拆过吗?该有的膜片都弄没了?
假定没有孔,试一下气压顶得住吗?(直通了?)

网友:
今天手欠,把我的化油器拆开了,放置了一年没发动了。
我的泵膜粘上了,用针筒吹气都顶不开,用小刀顺边拨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