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sion planner 自动飞行计划求教

楼主(2018-01-09):
怎么样通过mission planner 来编制自主飞行计划?我已经选择了起飞和降落指令,但是在写入航点之后,无人机无法执行,请问需要什么操作才能使无人机进行指令。

网友:
你可以看看教程线 如果你用apm飞控 出这些问题就正常  apm经常出问题

网友:
切自动模式了吗?

网友A:
你需要起飞后切自动航线

楼主:
切了,但是电机转了一会儿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起飞后切自动航线

自动航线和自动模式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航线和自动模式一样吗?

就是auto模式

楼主:
切了但是 没反应

网友(2019-07-30):
自动飞行可以试试无人机飞起来之后再弄auto,如果直接解锁想飞自动的话,就要打auto后解锁飞机抬抬油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