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遥控用5号镍氢充电电池问题!!!

楼主(2018-01-09):
各位老司机,小弟入魔不久,入手富斯i6x控一枚,无奈不能外接锂离子电池,南孚电池太费了,想买充电电池,但是充电电池1.2v/节 ,总电压4.8v 对发射功率影响多大?控的距离能减少多少?怕jj失控

网友A:
不会有任何影响,内部都有稳压,外部电压高点低点输出电压都一样的。
话说基本没人用碱性,eneloop一类的低自放电电池很好使。

网友B:
用锂电多好,我的i6搞了2s 3000mAh锂电,充一次电管很久,比南孚持久10倍都不止。

网友C:
还是镍氢好。
有钱就买爱老婆。没钱就买雷摄

2S锂电池理论上讲也是可以的,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满电压存放的时间会很长,因为模拟器不怎么耗电。

网友D:
本人是用两节5号铁锂电池(额定电压6.6V)给FSi6供电,买两节5号铁锂电池卖家送两节占位筒正好适合FSi6的电池仓。

网友E:
没有任何问题,我的用了3年了,仍然是出勤最多的控

网友:
有1.5伏的充电电池,就是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任何影响,内部都有稳压,外部电压高点低点输出电压都一样的。
话说基本没人用碱性,eneloop一类的 ...

这么说来,就放心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锂电多好,我的i6搞了2s 3000mAh锂电,充一次电管很久,比南孚持久10倍都不止。

锂电外挂不好解决,挂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镍氢好。
有钱就买爱老婆。没钱就买雷摄

爱老婆确实稍贵,南孚应该也不错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锂电外挂不好解决,挂腰上?

把电池仓给锯下来,刚好可以放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是用两节5号铁锂电池(额定电压6.6V)给FSi6供电,买两节5号铁锂电池卖家送两节占位筒正好适合FSi6的电 ...

铁锂电池没用过,不知性能怎样,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任何问题,我的用了3年了,仍然是出勤最多的控

嗯 你的经验可以借鉴,用啥牌子充电电池?南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仓给锯下来,刚好可以放锂电

尺寸刚合适?大部分锂电都是长的,倒是手机电池是接近方的,大侠在那里买的,给个链接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爱老婆确实稍贵,南孚应该也不错吧

南孚可以,但是要买充电的才省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你的经验可以借鉴,用啥牌子充电电池?南孚?

品胜的套装,

这个控还算省电,我现在用来飞alula和z84,就是混控少了,只有3个自定义混控
不然我dlg都想用它飞
扶他爹太大了,还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刚合适?大部分锂电都是长的,倒是手机电池是接近方的,大侠在那里买的,给个链接呗~

TAOBAO上各种电芯一大堆,想要什么样的都有,我是用两片3000mAh的电芯串的。都很久之前的事了,你在TAOBAO上搜索一下吧。

网友F:
表示把电仓锯了放个2s完全无压力,我还又加了个降压板,6v输出,保证不会高电压击穿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表示把电仓锯了放个2s完全无压力,我还又加了个降压板,6v输出,保证不会高电压击穿元件

不加也不会有问题,不过昨天回家没事我又把我这个控给改造了一下。
先用UBEC模块降压到3.8v给稳压供电,再把电压采样的上臂电阻换成了20k,直接从电池采样。为了利用开关,还要把原有的供电切断,降压模块串在中间才行。
这样改了以后,平均电流从原来了近200mA下降到了现在的80mA左右。稳压芯片也不热了。虽然电压显示不对,但低压警报还是正常的。
其实如果用UBEC的话,原来的南孚也可以用很久,寿命能延长一倍以上。
之前为了方便用模拟器,还把PPM信号用3.5mm耳机插座给引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也不会有问题,不过昨天回家没事我又把我这个控给改造了一下。
先用UBEC模块降压到3.8v给稳压供电, ...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