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直机

楼主(2018-01-09):
之前飞过固定翼 飞过穿越机 也飞航拍机 都飞的差不多啦 就差直机没接处过啦 想着试试 请各位大神推荐一下新手的练习机吧 不想飞3d估计也飞不了 哈哈 就是飞飞航线 最好以后能装像真机壳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像真机 现在一头雾水不知道从哪开始下手

网友:
飞着飞着你就想飞3D了,先从450开始吧

网友A:
http://video.tudou.com/v/XMjQ3MT ... m=a2hzp.8244740.0.0
一步到位,你要做的动作这台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video.tudou.com/v/XMjQ3MTUyNjE1Ng==.html?spm=a2hzp.8244740.0.0
一步到位,你要做的动作这台都 ...

这款能飞3d吗?

网友A:
你不是不飞3D吗,这机当然飞不了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不飞3D吗,这机当然飞不了3D

直升机很难入手吗

网友:
这台你只要能飞四轴就能飞,但只能室内飞,想入手450的话必须先练模拟器半月以上才行,不然第一次飞不到一电

网友:
我买的K110

网友:
模拟器模拟器~

网友:
470也挺好啊,不行就x3

网友B:
真正的新手想要入模,会翻遍论坛直机板块的所有帖子学习

网友C:
小彗星把,这个外壳就很漂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彗星把,这个外壳就很漂亮了

小彗星很漂亮,但是性价比不高,建议从450开始。

网友:
上个皮传亚拓470,炸鸡成本低一些,练好了再升为轴传。像真机等你练好了在考虑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真正的新手想要入模,会翻遍论坛直机板块的所有帖子学习

比如像几年前的我

网友D:
收个二手皮传450足够了。 既然有飞过固定翼  那么电池  遥控  接收   充电器   工具什么的就不用再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如像几年前的我

哈哈,一般这样干的人不会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个二手皮传450足够了。 既然有飞过固定翼  那么电池  遥控  接收   充电器   工具什么的就不用再麻烦了。 ...

同意